BB响的小喇叭是否可以改蜂鸣器

楼主(2018-08-18):
如题,飞控是F3的,有一个接喇叭的地方,把BB响的喇叭拆下来,连到上面,能工作吗?

网友A:
不能,必须用有源蜂鸣器,bb响一般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必须用有源蜂鸣器,bb响一般是无源的

哦哦

网友:
还没找到一款响度满意的蜂鸣器

网友B:
已经测试过,可以响,但是声音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MATEK bb响很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测试过,可以响,但是声音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无源的话只有通电的时候嗒响一下

网友:
感觉蜂鸣器声音都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