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没法出图像

楼主(2018-08-18):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在某宝上买了mini osd,今天将线接好后收不到图像,但是用摄像头直接连接图传有图像,听说这款osd供电时序有个问题,要先给摄像头供电或者同时供电,我的供电方案是,动力电池给图传发射供12v,然后图传给osd供12v,osd再给摄像头供12v,由于接线限制,最多只能三个部件同时供电,没法实现先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后续再给osd供电,说明书上也说同时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我一接上电,没有图像,大家说说什么问题?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卖家应该知道呀。  我的图传摄像头都是分电板供电 分电板集成osd。你可以图传摄像头osd都分电板供电

网友:
楼主听我的,把壳卸下接好线,然后用手轻轻的前后掰动电路板,有显示的话就是虚焊,一般是那个长条的芯片焊接有问题

网友:
视频制式问题,可能osd和摄像头制式不同,调一下就行

网友:
你试下分别供电,不要一块供电。我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分开供电解决了问题。具体什么原因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