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8-18):
航模大电流电调能不能用车用电调呢?如果不能用是为啥呢?两种电调的区别在哪呢?请教大佬!

网友A:
飞机的电调,一般不带“刹车”和“倒挡”,车用的带“刹车”还可以调“刹车力度”,也有倒挡,车用的有大块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B:
车用双向电调

楼主:
航模上能不能用车用电调呢?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不好用,毕竟一般飞机不需要电机反转

网友D:
应该可以,不过貌似车用无刷电调,又大又重又贵,航模基本不用考虑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