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7,e7r接收

楼主(2018-08-19):
谁用过迈克7?e7r接收的自稳升降反了,怎么才能调整过来?

网友A:
遥控器把对应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遥控器把对应通道是对的,只是自稳反了,抬头时舵面上抬。

网友B:
把接收机反个面放在飞机上

楼主:
试过了还不是不行

网友C:
我是怕大神看不到问题 来帮你顶上去

网友D(2021-04-06):
是接电的时候 要飞机摆正,肚皮朝上上电就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