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用t8fg怎么样

楼主(2018-08-19):
如题 如题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14

t8fg能行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t8fg能行嘛?

没差几个钱,直接14得了,二手区就15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差几个钱,直接14得了,二手区就1500上下

好吧 我去看看 谢谢

网友:
看自己的情况,我一直用最便宜的一百多的FS飞了多年了,也挺好。

网友B:
8FG与14SG,都是14通,功能接近。主要差别:发射制式。14SG可使用R系列带信号回传的接收机,8FG不行。

网友:
厉害了我的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FG与14SG,都是14通,功能接近。主要差别:发射制式。14SG可使用R系列带信号回传的接收机,8FG不行。

就是14sg的兼容性更强一些是吧?

楼主:
就在纠结呢

网友:
不差钱买14 t8fg也不错

网友:
2手14SG最推荐  目前1300左右就能收到成色不错的   性价比最高

网友:
不建议t8fg,因为已经停产很久,收到也是很老的了,毕竟寿命有限,故障率会增加~

网友:
14啦,除了t制式,其他基本付他爹制式都兼容,

网友:
t8fg和14sg我都有,功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14sg多出的有用功能主要是:
1. 时间到后震动提醒功能。
2. 多了返回按钮和通道输出查看按钮,触摸也略灵敏,使用上稍微方便些。
3. 支持7008sb等带回传的fasstest制式接收机,回传电池电压有些用处,可代替bb响。
4. 支持旧的fhss制式接收机,这个对新模友几乎没啥用,这种旧接收机过时了。
5. 延迟比t8fg略低,比如都用6208sb接收机,可能低几个毫秒,但是t8fg和14sg在所有的控里面都算延迟非常低的。
6. 稍重稍大,我个人喜欢t8fg的重量和厚度。

总结下来,t8fg使用上几乎和14sg一样,缺少震动和电压回传功能,便宜一些。新手用当然能行。

网友:
T8FG不错的,相比14SG的话就是制式少了点,但它比14小巧

网友: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T8FG,这个遥控器握感比其它好,又比较小巧,拿着非常舒服,自己拆开调节摇杆,手感也不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T8FG转盘非常好用,14sg的转盘有时候气的想砸了,总体来说这个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