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GepRC Phoenix小凤凰处女航记录

楼主(2018-08-19):
抱着自己组装需要的花费的金钱也和到手飞也差不多的想法下买了这部GEPRC的125mm的小凤凰。
除了目前主流的F4处理器+OSD和四合一12A DSHOT600之外,值得提起的有可以在OSD上调频道和。
这是我第一部4S的微四轴,手感暂时还不大熟悉。
和210mm 5寸桨的小四轴的分别有:
1。)几乎没有惯性
2。)超级灵敏。虽然只有8K looptime和DSHOT600。手感和32k looptime DSHOT1200的5寸机差不多。
随机配来的接收机XM+ 要刷过最新固件才可以在OSD上显示RSSI。

莫斯第一次在这个公园飞,也没有什么特定航道,只能瞎飞。因为惯性和飞惯的5寸机不同,几次的powerloop都不成功。油门还没有拿扭好。

网友:
rssl 什么意思

网友A:
果然是还没习惯,飞的好晃。。

楼主:
RSSI 是指接收机信号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还没习惯,飞的好晃。。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就算习惯了也不会飞得很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吧友

网友B:
视频看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SSI 是指接收机信号的强度。

好像我这个接收机也这个插口.这个线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了。。。。

试试看直接在优库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电脑不能看,手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看直接在优库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NzQ5NTU0OA==.html?spm=a2hzp.8244740.0.0

看到了,但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飞机没调好还是咋的,感觉晃晃的。你看看我100蛋机飞的,1104动力都没你这样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我的90mm 2寸 4S小穿越也是类似的感觉,几乎没有升力,松油门就往下掉。动作及其灵敏,调整姿态的时间几乎没有,又没那技术一步打到位不留偏差。基本就是晃着飞

网友:
这么晃。。。。。我看了这个凤凰和翼飞的IH3.不知该选哪个

网友:
几乎是晃着飞,适合新手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