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装了1S无刷,比有刷好飞,很安静

楼主(2018-08-19):
装机配置如下:
  • Crazybee F3飞控集成电调Receiver 4合1 ESC OSD电流计飞控
  • SE0703 KV15000无刷电机
  • 75mm Bwhoop75室内无刷穿越四轴机架
  • 40mm三叶螺旋桨
  • 花牌450mah 高压电池

只要焊电源线就行,电机是插座的,插上就行。
要接OSD的,还另外要焊几根线。我还没有装摄像头。
飞控集成富斯接收,osd,电调。

1S 无刷不带图传23克,1S有刷带图传43克。均不含电池,用同样450mah的高压电池,续航均在5分钟。  有刷飞完是电机烫,无刷飞完是主板烫。

楼主:
比有刷轻很多

楼主:
比有刷小

楼主:
手机发帖好复杂,飞控集成接收,遥控器上可以设置低电告警电压,电压低了,遥控器会报警,目视飞很方便。不装图传,到3.1v,勉强悬停5分钟

网友A:
不错啊,集成接收,是250mah电吧,我因为想留空久一点,用了75机架,能装450mah电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铝合金的保护圈都炸的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集成接收,是250mah电吧,我因为想留空久一点,用了75机架,能装450mah电

450的电才4分多,250不知道能飞多久?

网友:
厉害了我的吧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铝合金的保护圈都炸的变形了

感觉这种小飞机没必要铝合金,反而塑料尼龙一类的更加耐炸

网友D:
这是什么飞控,是不是集成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飞控,是不是集成电调的?

飞控集成接收/电调/osd

网友:
碳刷是死重啊!无刷就是轻!

网友:
推荐配件,我也装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小飞机没必要铝合金,反而塑料尼龙一类的更加耐炸

尼龙应该可以,普通塑料肯定不行。这机机轻是轻,撞起来力道也是不小,我那个铝合金圈手都扳不动的都撞变形

网友:
啥飞控啊?

楼主:
圈圈已经撞破一个了,好像不经撞。我就在客厅练习目视绕圈圈。 没大力撞过啊,后来发现有个圈圈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机架也就15块一个,买了2个,就是换起来麻烦。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圈圈已经撞破一个了,好像不经撞。我就在客厅练习目视绕圈圈。 没大力撞过啊,后来发现有个圈圈断了,不知 ...

试试 棉线加502

网友E:
能全手动飞吗???空翻什么的,读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全手动飞吗???空翻什么的,读行吗
F3 飞控,该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