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FT Simple Cub 为什么一直转圈???

楼主(2018-08-24):
本人新作:第一架FT Simple Cub 第一次飞以后就一直转圈,不管在地上还是天上,起飞时便翼尖碰地,求各位大神请教

不知是啥原因啊????

网友:
速度不够 吧

网友A:
看不到视频。

不过貌似你用的桨不小,1047? 这么大的桨,电机应该有很明显的右拉, 你的貌似还有点左拉。如果是起飞时机子往左翻转,那应该就是电机右拉不够。

拿垫片把左边垫高。

网友:
速度和右拉不够

网友:
电机做下拉了么?

网友:
做电机右拉或者微调方向舵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视频。

不过貌似你用的桨不小,1047? 这么大的桨,电机应该有很明显的右拉, 你的貌似还有点左拉 ...

是8060桨啊

网友:
握艹,你那个是带陀螺仪的,都没有贴稳。问你怎飞啊

网友:
接收机要贴稳才行

网友B:
视频看到了。你这典型速度不够就拉升降,结果自然是:啪啪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到了。你这典型速度不够就拉升降,结果自然是:啪啪啪!

那怎么办呢??
对了,大神您的Cub怎样??

网友B:
试着尾轮抬起后再跑一段,感觉有自然上升再拉点升降。还不行,手抛吧
这个机,我的地面也跑不直,要捏着方向滑跑。上了天,感觉电机右拉可有可无,我最多用控微调,因为每次风向不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到了。你这典型速度不够就拉升降,结果自然是:啪啪啪!

我感觉像是头轻了,同时舵量也大了。
第一段里其实都飞起来了,但是翻了个筋斗又回去了。
建议确认下重心,最好头重一点,舵量小一点或者起飞时半舵量。

重心确定好没问题后,再加大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尾轮抬起后再跑一段,感觉有自然上升再拉点升降。还不行,手抛吧
这个机,我的地面也跑不直, ...

还是怎么改右拉啊,这右拉太大了,我方向舵拉到底都改变不了飞机转弯的方向了,本人还是MC6A遥控,是不能改舵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头轻了,同时舵量也大了。
第一段里其实都飞起来了,但是翻了个筋斗又回去了。
建议确认下重 ...

MC6A遥控,是不能改舵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MC6A遥控,是不能改舵量啊!

舵量调整见图
简单办法是找块草地手抛,出手不久就左倾啃地,一般是右拉不够。出手机头朝天,那是头轻。

网友:
第一次降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