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电调怎么搭配

楼主(2018-08-1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关于2212电机用多大电调怎么搭配浆
如果有个参数表最好 谢谢

网友A:
这是朗宇的2212电机的980kv 1250kv 1400kv 2450kv这四个不同kv值型号电机对应的参数,图中11.1V即3s电池,14.8v即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朗宇的2212电机的980kv 1250kv 1400kv 2450kv这四个不同kv值型号电机对应的参数,图中11.1V即3s电池,1 ...

谢谢哥们儿

网友:
回答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