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Lite 用后感

楼主(2018-08-19):
在已经有了X9D的情况下,手贱入了个X-Lite。。把玩了小半天,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控,还是很值得一用的。
习惯X9D OpenTX系统之后感觉很好用,有丰富灵活的设置,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X-Lite使用的同样的系统,很快便对频起飞。
应该是可以把X9D的几个档案导出到X-Lite,第一个档案还是手动建了下,看看有无不同,原来X9D升级到2.2.0之后用着挺稳定,一直没升级。
X-Lite到手已经升级到最新的2.2.2,用起来差别不大,只是对频的时候发现有些不同,D16对频出来了几个没见过的选项,选择什么ch1-8,ch9-16。。大概和使用的通道有关,还没细研究。
网上已经可以找到大把开箱贴,各种好处坏处都有分析了。。我也就不多复述。。
讲讲自己使用的一些感觉。
首先,关于摇杆短的问题,我的X9D换了M9 Gimbal和摇杆头,X-Lite测量下来,大概比X9D短1厘米,调整X-Lite摇杆到最高也要短0.5厘米左右(手工大概测量)。
但用起来并不是很明显,原来X9D比较厚,X-Lite比较薄,对于拇指来说高度还合适。

然后,关于握法,游戏手柄的造型是比较合适单拇指控制的握法。本人握法是油门摇杆用食指拇指捏住的握法,俯仰左右的摇杆用单拇指的握法。食指拇指捏住的握法并未感觉不顺手,原来X9D厚,反而食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比较开一直不太舒服,可能是手不够大。。现在X-Lite握着还是比较舒服,摇杆短也比较适合捏住的握法。

关于手感方面,同样是霍尔的Gimbal,手感差的不多,唯一的问题,可能也是本人习惯的问题。X9D上习惯把摇杆的回弹力度调的很小,比较喜欢轻快的手感。X-Lite大概是因为摇杆比较短的关系(力臂短?),即使调整到最小回弹力度,感觉还是偏重。。摇杆行程也没X9D的长,这点也需要花时间习惯,不过调整到最高摇杆的行程感觉已经很接近X9D了。

做工来说,那几个钮子开关有点小。。不求换成和X9D一样大,好歹也稍微大点。。电池使用18500也比较麻烦。。18650的话就可以和眼镜用一样的电池了。。18500还得另外买。。
卖家送的14500,14500也比18500用的多些,至少14500尺寸和5号电池一样,就是直径小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飞穿越机,要是考虑是升级老控,X-Lite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希望能给大家些参考。

网友A:
调摇杆的手感需要拆机吗?

网友B:
操控距离和x9d有差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摇杆的手感需要拆机吗?

不需要拆机,背面每个摇杆有2根内六角螺丝,一根用来调整油门左右手,一根用来调节回弹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控距离和x9d有差别么?

还没外出拉距过,看老外的帖子说是内部天线500米左右,外部天线600米左右。具体还是要看环境,我查了下Frsky的FCC的证书,X9D输出功率0.0721W,X-Lite输出功率0.036W,可能距离是X9D的一半。

楼主:
嗯嗯,忘在帖子里说了。。原厂控包很不错!摇杆也保护到位,而且体积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外出拉距过,看老外的帖子说是内部天线500米左右,外部天线600米左右。具体还是要看环境,我查了下Fr ...

唉,为什么要缩短遥控距离,不然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为什么要缩短遥控距离,不然就完美了

体积缩小,内部电路也缩水了吧。。顺便为了以后出高频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外出拉距过,看老外的帖子说是内部天线500米左右,外部天线600米左右。具体还是要看环境,我查了下Fr ...

明白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D:
刚买了红黑两个,用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红黑两个,用起来很不错。

壕无人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缩小,内部电路也缩水了吧。。顺便为了以后出高频头吧。。

不用以后,已经出了。

网友:
本来是天九,为了飞1s小穿越也入了个,明天到,希望能尽快适应

网友:
顶个。小巧便携。盒子不错。霍尔。opentx。可外置天线。可上高频头。值得入手。回弹力度确实有点不适应

网友E:
功率与距离不是成线性比例的,x9d功率多了近1倍,距离多不到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与距离不是成线性比例的,x9d功率多了近1倍,距离多不到一倍。

嗯嗯,应该是指数关系大概

网友F:
X-Lite 能装4合1的那种多协议高频头吗? 能装就不错,什么都能飞,而且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F:
X-Lite 能装4合1的那种多协议高频头吗? 能装就不错,什么都能飞,而且小巧。

现在好像还没。。感觉迟早会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Lite 能装4合1的那种多协议高频头吗? 能装就不错,什么都能飞,而且小巧。

可以装四合一多协议高频头,MPM Lite,官网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装四合一多协议高频头,MPM Lite,官网有卖!

看到了,280 + 850 好多钱啊,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外出拉距过,看老外的帖子说是内部天线500米左右,外部天线600米左右。具体还是要看环境,我查了下Fr ...

距离一半,空间衰减是6db,你这两个发射功率相差3db的样子,不知道算上天线的增益没,假如就是最后辐射的功率话,理论上距离差距应该是1.41倍的关系,前提是两个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一致

网友H:
官方出了新的摇杆头,好像有加长版,楼主可以去看看。
开关柄确实有点短,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官方出了新的摇杆头,好像有加长版,楼主可以去看看。
开关柄确实有点短,不习惯

感谢提供信息,看到官方出的新摇杆头了,还有挂带的配件。

网友:
这个包看起来不错

网友:
大家都喜欢这种小的吗?

网友(2018-09-25):
要是中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X-Lite 能装4合1的那种多协议高频头吗? 能装就不错,什么都能飞,而且小巧。

似乎有一款产品叫MPM Lite  好像是4合一 可以装 你搜索看看呢

网友:
这遥控设计很有金属质感

网友(2018-10-30):
看起来小巧玲珑的,很棒

网友:
你的握法奇葩,两根摇杆三根手指

网友I(2020-03-09):
距离和x9d有差别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距离和x9d有差别么

理论上应该是功率大一倍,距离提升√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应该是功率大一倍,距离提升√2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