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F4 NOXE飞控

楼主(2018-08-19):
新入穿越机组了台室内机买的F4 NOXE飞控不会显示电压是我接线错误还是设置错误!求教高手!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你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了没有?

楼主:
设置了!电池插上去也不会显示!

网友:
這個飛控是否有osd?沒有显示电压,其他有显示嗎?

网友:
开板载电压传感器

网友:
能手动,随便飞吗????

网友(2019-03-08):
你用什么接收机呀?

网友:
Osd 介指開,動力&電池介面是提示你,

网友(2019-08-15):
请问下电压显示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电压一直为0V

网友:
我也碰到过,bf3.x好的,升级bf4就电压一直0,降回bf3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