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D7E控刷固件后,如何改通道。

楼主(2018-08-19):
D7E 刷了以下固件,左手油门,现右杆,上下推杆 飞机侧飞,左右推杆时飞机 前进与后退。如何改为 上下推杆控制飞机前进与后退,而左右推杆控制飞机左或右侧飞。谢谢

网友:
接收机插位换一下就好了,和控里没关系

网友:
你的d7e换主控芯片啦

网友:
如果没动到混控,明显是你通道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