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在家试飞后觉得好像掉转速

楼主(2018-08-20):
油门曲线默认一条斜线,油门中点螺距为6度,最大12度,最小-6度。离地十公分左右,有地效。不动油门的话不会上下串,但是尾巴有点飘,偶尔会感觉到飞机一抖,然后尾巴就开始金鱼。推油门一开始正常升起,然后突然掉高度。
JJ是亚拓的250改飞越无副翼头,K8,933尾舵。动力原装,会不会因为我没有设置油门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原因?还是电池太垃圾?放电C数不够?
话说亚拓的15A电调怎么设置油门高低点啊……

网友A:
低高度悬停+电调没定速就是这样样子的,锁尾933不行,换922

网友B:
是不是有点双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高度悬停+电调没定速就是这样样子的,锁尾933不行,换922

请问亚拓的15A电调该怎么调定速,我翻了挺长时间,好像没设置卡锁尾是922,我昨天脑抽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点双浆?

转速没上去的时候是有点,转速上去好像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亚拓的15A电调该怎么调定速,我翻了挺长时间,好像没设置卡锁尾是922,我昨天脑抽看错了

小电调大部分都不带定速功能!

你用什么陀螺仪?把锁尾感度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调大部分都不带定速功能!

你用什么陀螺仪?把锁尾感度再降低。

用的K8,感度再低尾巴就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K8,感度再低尾巴就飘了

提高油门,减小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油门,减小螺距!

谢谢,我晚上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