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电调 直升机能用吗?有没有人测试过?

楼主(2018-08-20):
多旋翼的电调 直升机能用吗?有没有人测试过?
现在120A  以上的 大功率 6S-14S的多旋翼电调貌似不错,DJI的好像还是 正弦波 的。
优点:响应快
缺点:无定,缓启等

网友A:
能用,我用过,不过最后烧了

网友:
峰值电流不够,很容易烧掉

网友:
肯定能用 就是大负载掉转 没直升机定速功能

网友B:
如果可以刷开源固件,倒是可以打开定速功能!

FOC正玄波电调,需要和马达匹配调试才能用。

楼主:
BEC 不重要,从来就是2S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刷开源固件,倒是可以打开定速功能!

FOC正玄波电调,需要和马达匹配调试才能用。

DJI的正玄波电调,配合自己的电机,实在是爽。省电、不热、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我用过,不过最后烧了

怎么烧的?只飞飞航线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烧的?只飞飞航线没问题吧。

不知道具体原因,不知道是电调小了还是电机有问题,悬停了俩次,第三次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刷开源固件,倒是可以打开定速功能!

FOC正玄波电调,需要和马达匹配调试才能用。

没用,即便可以刷开源固件,多轴电调的功率MOS管不是那种可以耐瞬间大电流的器件,很容易烧毁。电直的可能是用的那种可以工作在雪崩状态的功率MOS器件,所以电直的调速器大多都比多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即便可以刷开源固件,多轴电调的功率MOS管不是那种可以耐瞬间大电流的器件,很容易烧毁。电直的可 ...

那是肯定的,飞直机,还是用直机专用电调才舒服!

楼主(2019-06-14):
花200元买了个2手的,14s 200A  的,安装在 700 上 测试了一下,除过刚推油门没有缓启动外吓人一跳外,其它的都不错,线性和响应非常好,下来也不热。

网友:
我用好赢40A的黑色电调,4轴上用的,飞450,用3S电,暂时没出问题

网友:
我的原则是电机能转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