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船/打窝船制作(mc6硬改油门保护)

楼主(2018-08-21):
应渔友要求做个打窝船,用救援船方案,简单,不怕水草,裸露的螺旋桨不安全,无意碰到油门杆就完了,必须要油门锁,垃圾mc6没,拆开看了下,硬改,断开油门电位器黑线油门就没用了,控制开关用自带的控制大小舵量的开关,直接把大小舵开关线拔掉就可以了,断路为大舵量。(另外这帖子几天前就该发了,结果Chrome上传照片或者下载照片卡死,昨晚终于找到原因,搜狗输入法冲突了,卸载搜狗输入法重新装就好了)

楼主:
管子直径75mm,长65cm,40a天行者,xxd2212.1400kv,另外提醒一下,转向舵机要买270度的,180度的只能转90度,270度的勉强转到180度,不过原地转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好有才,真不错

网友A:
我很好奇,第一张图上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第一张图上的螺旋桨……

有问题吗??

网友A:
不是很懂,印象中船用螺旋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这是一台风力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印象中船用螺旋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这是一台风力船……

哈哈哈,这就是一台风动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就是一台风动船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盒子很好看!!!!!!!

网友:
做了个油门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就是一台风动船

对啊,风动船就不怕水草缠了。。(虽然用RC飞机的桨有点唐突)

网友:
乾丰的马刀奖吧,风动船当然用这个

网友(2018-10-07):
羡慕嫉妒恨我也想要这样的打窝船 可是不会做

网友B:
mc6c有油门保护,我示波器看过,第三通道(左手油门)关控输出0.9ms(正常1--2ms),这个就是油门失控信号,如果你的电调不支持0.9ms油门失控信号那就要另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6c有油门保护,我示波器看过,第三通道(左手油门)关控输出0.9ms(正常1--2ms),这个就是油门失控信号 ...

开控时的油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