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选择

楼主(2018-08-21):
由于预算紧张,考虑了以下几款眼镜,排除skyzone02(个人不喜欢它的颜值做工,而且没有除雾风扇),肥鲨dom v3和二手hd2,觉得v3颜值不错喜欢蓝色的外观,但是视角偏小30度。而hd2视角32度略大,但是听说存在四周模糊的问题,不知如何选择,求各位推荐

网友:
去收二手的。没必要买新的

网友:
其实那个是散热风扇 ,可以和面罩一起拆除的。

网友:
现在做眼镜的有好几家,都可以考虑的。skyzone,aomway等。都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肥鲨带着很舒服 hdo 可以

楼主:
还是觉得肥鲨颜值高点,v3不知道有用过的朋友么

网友:
skyzone03,买这种东西记得看看维修售后跟不跟得上

网友:
头大的戴不了肥鲨这种款的。。。

网友A:
02也是可以装风扇的

网友:
好像国际标配都是肥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也是可以装风扇的

见过模友改的用打印的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shark V3

用过么怎么样呢

网友C:
个人感觉V3其实不错  2个我都有,如果要用HD2的话买个好点的接收,视角大图传信号不好闪的时候很难受,V3相对好些。
如果你追求大屏幕的话就HD2   不然就V3
我是比较HD2的显示效果  大很多     V3感觉像坐在电影院后排   看着太小了
资金不够的话可以先入V3    以后有钱了换最新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V3其实不错  2个我都有,如果要用HD2的话买个好点的接收,视角大图传信号不好闪的时候很难受,V3相 ...

多谢

网友:
一直在用V3 虽然屏幕是小了点但是飞着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
预算不多,就淘二手,个人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