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修f4飞控

楼主(2018-08-21):
没事做个修理教程,穿越最常用的f4飞控,通常都是MCU(STM32F405)和5脚的3.3v降压管坏了,(还没遇到osd和陀螺仪坏的情况)常见情况是,通电没反应,灯不亮或者灯亮,但插电脑无反应。

首先,你得有个风枪和电烙铁。

先拆除MCU,MCU坏了可能为断路状态,如果不拆下你去量降压管是量不出3.3v的。

拆除后,通电,测量3个降压管电压,如果不是3.3V,说明坏了,换上新的就好。

换好后,3个管子都是3.3v,再把mcu焊上去,如果焊上去灯不亮,并且测量有降压管的电压没有3.3v,说明mcu坏了,需要换新。

换好mcu后,插电,灯亮,电压正常后,按住boot键连电脑(换好后连电脑无反应,也有可能mcu虚焊,需要补焊),打开zadig

点击Options,点List All Devices

选择STM32 BOOTLOADER

点击Reinstall Driver

写入后,断开再按住boot键,连电脑即可进入bf.dfu模式刷写固件
如果进入bf,转动飞控,界面飞机没反应,陀螺仪旁边的3.3V降压管输出正常,说明陀螺仪(MPU-6000可能坏了。

以上就是修了几个飞控得出的经验,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关于维修费用,一个MCU20包邮,3.3v降压管几毛一个,成本不算低,不过折腾维修也是种乐趣,还能减少电子垃圾。

网友:
高手啊,我家里有好多坏掉的飞控,都扔了,早知道问你学几招了

网友A:
应该先量供电进线有无短路先,再量LDO出线有无短路或电阻过低,例如只有几十欧;再上电测各LDO输出只否有3.3伏,或3伏的电压;别一下就拆MCU。

网友B:
学习了很管用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了。

网友:
有技术的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量供电进线有无短路先,再量LDO出线有无短路或电阻过低,例如只有几十欧;再上电测各LDO输出只否有3. ...

学习了!的确先测降压管和换降压管比先测降压管再拆mcu方便点,但就我自身经验遇到的都是mcu坏了短路导致降压管坏。

网友C:
拆MCU和焊MCU都不是普通人搞得来的,,,,,,这种密度的管脚不焊废几十个片子根本掌握不了技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我只能观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MCU和焊MCU都不是普通人搞得来的,,,,,,这种密度的管脚不焊废几十个片子根本掌握不了技巧

教你一个招,在单排的mcu脚上堆锡,堆上一排,再迅速拿起板子往后下方一甩,引脚焊的妥妥的,前提你附近没有人,要不然

网友:
请教楼主,BB蜂鸣器旁的一个原件碰裂开了,焊接好5v蜂鸣器后,校准过程和cli测试,都不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你一个招,在单排的mcu脚上堆锡,堆上一排,再迅速拿起板子往后下方一甩,引脚焊的妥妥的,前提你附近 ...

这个可以试试看,我一般都是固定一两个对角,然后刷膏,然后锡丝烙铁尖迅速刷过去,运气好就不用补

网友:
学习了,可惜坏的都扔掉了。

网友:
请问按boot键能连上电脑,但不按boot键电脑又没反应,电源灯亮,但飞控的指示灯不亮,可能是当时测pwm输出时短路了,但不知道短路哪里,怎么解?

网友:
我的F4V3飞控 用电池供电飞控一切正常 也可以接电脑刷机 但是直接用USB插电脑 就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一下这个是USB供电部分短路了 还是USB向飞控供电的3.3V坏了  哪一个3.3V是USB向飞控供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