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Profili里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翼型?

楼主(2018-08-21):
挑翼型有没有先后顺序?比如先确定哪个条件再确定哪个条件最后再确定用哪个翼型,毫无头绪挑的我眼花缭乱

网友:
雷诺数,飞行速度,还有攻角等等!

网友:
不能单独使用一款!像aaa,xfoil等等要联合使用!基本条件确定,然后一款一款找,找到翼形曲线最适合你模型设计要求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用途 练习机 特技 滑翔机 载重 DLG都不一样
以及希望优化的方向

网友:
普通固定翼练习飞机一般就用 克拉克y就行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第二步,预计飞多快,单位以米/秒计算.
再想下,是为听'嗖'一下,还是想治下颈椎

第三步, 打算机翼做多大,以平方米计算.
最后看下,自己的车有多大.或是场子有多大.
再定机翼做多大多宽.

瞄下图

起飞重量为一公斤的飞机, 机翼面积为0.209平方米时,以10米每秒的速度飞行.
得到了"关键值",CL为0.7663.

根据雷诺数公式
Re=68459* VL  (V为速度,L为弦长,单位同上)

假定为了能把机翼做得更结实点, 选翼根的弦长为0.2米的尺寸.
雷诺数为 136918 , 再取个近似值吧 140000.

随便找几个你看着顺眼的翼型,算一下,
以140000的雷诺数, 让电脑自己去算一下吧.

大概就能得到上图的曲线,
CL部分:
Clark-Y翼型的CL在安装角约为3度时, CL达到了0.766的样子.
而NACA2412的CL在安装角约为5度时,CL才达到0.766的样子.

再看CD部分(阻力):
黑色的NACA2412曲线5度时CD值, 比红色的Clark-Y在3度时的CD值要大那么一点点.

结合最开始的3点要求.
选Clark-Y 这个翼型的优势就多那么一点点.

之后呢,选定Clark-Y就完了?远不是

你还要设计机翼的平面型状,  矩形?
做成这种形状之后,机翼的CL能达到0.766吗?

再折腾下XFRL5这个软件
一番计算后, 发现1米展长的机翼,在3度时,CL才0.445.
达不到0.766, 以10m/s的速度可能飞不起来啊.

咋整, 把机翼做长些,  涨到1.6米吧.

嗯,到1.6米后, CL上升到了0.507了.
有进步....
当然这是方案之一.

还是回到1米展长吧, 当角度到8度时,才能超过0.766.

改下机翼形状, 翼尖短点,  前缘后掠, 在8度时,CL为0.812了.
有改进

再优化下机翼形状, 翼尖再短点,  前缘后掠, 后缘前掠一点.
在8度时,CL为0.817了. 又改进了那么一点点.

最后看看7.5度时为0.782, 最接近0.766CL的角度了.

翼型和机翼大概就是这么选了.

纯YY,大神们莫打脸.

欢迎加群 445821247 ,  那里神仙多

网友(2018-10-01):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帖中的xls表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
在那有XFRL5软件下载。。。

网友(2019-05-28):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绘声绘色,讲的太好了!希望跟您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对了。您的cl表里只有两公斤以下模型的数据,要是大型飞机,像5公斤的怎么找CL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您的cl表里只有两公斤以下模型的数据,要是大型飞机,像5公斤的怎么找CL值?

您这是求鱼而不是求渔啊

理解下公式,把表格的重量的参数向下一直拉序列直到你要想的重量,

或是直接填你需要的数值即可。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求软件

网友:
7楼是大神,帮顶。
这个么,要精确的选一个翼型,需要根据雷诺数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应用中,爱好者大部分都用克拉克y。专业的飞机设计者,只是参考profile里的翼型,不会直接用,都会有所改动,像我知道的,60所的W50,包括美国的乌鸦,翼型这里头都找不到。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估算飞机有多重, 单位以kg计量.先想好,做个机机为了好玩, 还是要另挂个什么东东.

大佬你好,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所用到的软件,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