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了AIR~~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08-21):
地点在  北 京城区,问题是:在室内用姿态模式飞不起来。如图,大疆售后说更新的数据库 在禁 飞区 用姿态模式也不能启动电机了,在这里 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一定是因为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我们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全宇宙最牛逼的公司,民族骄傲!没问题就上来瞎黑我们,没看见门口那多新号在拍我们的马P吗,都是五毛钱一贴的代价找来的。请问你黑我们大疆,能拿5毛是吗,来来来,留个卡号,我给你1块钱,把帖子删除了吧!

网友:
这识别力真够大的

网友:
真要飞起来  2小时就会有人敲门了

网友:
问题关键:北 京!

网友B:
去6环外飞吧,要不你就把gps用锡箔纸屏蔽掉,否则,别想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6环外飞吧,要不你就把gps用锡箔纸屏蔽掉,否则,别想起飞~~

就是想在室内练习一下悬停等基本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室内练习一下悬停等基本操作。。。。。

去地下车库吧,找个稍微亮点的地方。没有GPS信号的地方能飞飞

网友:
给你个建议,把手机的飞行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地下车库吧,找个稍微亮点的地方。没有GPS信号的地方能飞飞

谢谢建议!我有个疑问:既然在地下车库 没有gps能飞 ,可 为什么在室内也没有gps就不能飞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有个疑问:既然在地下车库 没有gps能飞 ,可 为什么在室内也没有gps就不能飞呢 ?

其实是你手机问题。地下室和室内没区别

网友C:
取消新手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有个疑问:既然在地下车库 没有gps能飞 ,可 为什么在室内也没有gps就不能飞呢 ?

请教 一下 :手机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新手模式试试

取消 新手模式 也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因为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我们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全宇宙最牛逼的公司,民族骄傲!没问题就上来瞎黑 ...

又是你

网友:
北 京不能飞,便宜出给我吧

网友:
出门左转穿越机专区

网友:
空军直接把你带走。

网友(2018-09-29):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室内练习一下悬停等基本操作。。。。。

不建议在室内练习悬停,可以找个模拟器试试

网友:
手机关掉GPS 和数据网络

网友:
把手机gps和手机网络全关掉.重启飞机和手机,就好了

网友D(2018-11-10):
新手就别练室内了 一次练习成本47元,别问我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