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原飞固定翼升力不够

楼主(2018-08-21):
一直想在高原广阔的地域FPV,装了一架天行者1900,电机新西达2816 电池两节3S 2200,加图传,相机。在平原地区很容易就起飞了,动力显得很足,但上周末在高原3300米处手抛起飞时竞然起不了,打舵就失速,连续几次都是这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网友A:
高kv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kv的电机?

空气密度底,飞机高原反应,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密度底,飞机高原反应,很正常

换高kv的电机能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的电机?

应该是920

网友C:
明显的不会配动力

网友D:
天行者 上3s  咋想的呢 楼主,换4s电池 换高kv电机 换大螺距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 上3s  咋想的呢 楼主,换4s电池 换高kv电机 换大螺距桨

推荐一下动力配置

网友E:
太高了,空气密度稀薄。不能跟平原比。只能换更大动力或者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高了,空气密度稀薄。不能跟平原比。只能换更大动力或者减重

想换4S电池,电机不变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的电机?

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不会配动力

动力不变在平原轻松上天,可以很大角度上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 上3s  咋想的呢 楼主,换4s电池 换高kv电机 换大螺距桨

推荐一下怎样的配置重新装改天再去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怎样的配置重新装改天再去试下

1各个款的天行者 最大装不了超过10寸的桨,鉴于市场现有型号 基本上没啥可选的 只能买到60螺距的 凑活用,只能靠增加转速来实现

2电池 能用高压不用低压,同样配置 只要电调电流不超标 电机不过热 你能上4s就不要用3s 能上6s 就不要用4s

3正常平原情况下  6s 应该配 kv650 左右的 电机 但是鉴于是高原高海拔环境,空气稀薄,kv值可以适当提升。但考虑上述第一条 可以大幅度提升,提升极限参照第二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各个款的天行者 最大装不了超过10寸的桨,鉴于市场现有型号 基本上没啥可选的 只能买到60螺距的 凑活用 ...

谢谢了,你看用新西达2816电机1100KV,4S电池,60A电调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看用新西达2816电机1100KV,4S电池,60A电调怎么样

常见配置是这样,考虑高原空气稀薄导致桨效率降低的因素 和 螺旋桨尺寸限制,感觉还是应该提升kv值 比如 kv1250 。60a电调要根据电机参数表考量一下,还要注意电机温度不要超限,个人建议还是直接上6s更踏实,虽然电机可选型号并不多 但是高压低电流也是不可忽视的提升效率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配置是这样,考虑高原空气稀薄导致桨效率降低的因素 和 螺旋桨尺寸限制,感觉还是应该提升kv值 比如  ...

多谢了

楼主:
上了郎宇2820 1100KV电机,4S电池,60A好盈电调,动力太足了,随便大角度向上冲,出现新问题了就是飞机一起向左偏,微调修正到极右了,还是向左。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