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有没有好的办法加固垂尾刚度

楼主(2018-08-21):
这个翼斧的机身比较短,滚转时候都是桶滚的造型,后来发现是垂尾太软,简单加固了几个碳片改善好多,但是还不能和我平时飞的长机身练习机比。
主要原因是这个机上铣版,基本就和epp一样柔软。因为不能和水平尾翼干涉,所以无法做金字塔结构加固。
我现在是内嵌三根辐射碳片,周边再包一圈碳片。感觉这个重量上来了不少,其实想想:还不如自己弄个kt板上去。

网友:
就用KT代替吧,当对动作质量有所要求时,就不会在意重量了

楼主:
那天受不了,我就切一个kt垂尾套上去。因为我发现好多机型都是垂尾太软造成桶滚

网友:
翼爷机子太软了 ,特别是尾巴,经常自动变形。必须加强左右两面加强。

网友:
换kt板就影响美观了,你可以试试这样,比埋碳片硬朗

楼主:
好办法,或者直接弄个5mm碳片外露一点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怒改

请问一下,红色那架f3d_1000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红色那架f3d_1000好飞吗?

这机组装精度不错,价格便宜。做练习不错可惜我飞惯kt机,老是习惯性失速控制不好。所以飞的少,动力我建议要4s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组装精度不错,价格便宜。做练习不错可惜我飞惯kt机,老是习惯性失速控制不好。所以飞的少,动力我建 ...

谢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