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4096版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8-08-21):
本人失控炸鸡,整个飞机都炸得体无完肤。不得已只有换控,futaba控价可以接收但是原装接收机价格万万接受不了。听说天地飞9 稳定性比较好,想问各位用过天地飞9 4096版的模友,这控的稳定性实际如何,和futaba能比吗?感谢各位模友。

网友A:
futaba的14都可以买6 7个天9了,比是不能比了。
但是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本人用了3年没有失控过。
其实有时候失控,不是控的问题,周围电磁环境的问题

网友B:
直接14sg。接收机睿斯凯,好用的很

网友:
直机futaba,固定翼多轴天九,我用天九五六年了没失控过

网友:
天九4096和1024使用去来区别大吗?

网友:
老鸟推荐我天九 4096,我自己买了futaba 14sg,当然更好了。

网友:
固定翼无敌,没有失控过。我用来飞直升机,精度略显差点。新手够用,穿越机可飞,性价比超级好。不过推荐新07天地飞,买新不买旧,关键看你飞什么机型了。话说玩模型的谁还没有几个控呢。这就是个坑,我七个垃圾控,天地飞,华科,驰远,ESKKY,福塔爸,泉速,美嘉欣,慢慢戒酒戒烟买遥控吧!祝你好运!

网友:
失控是一门玄学,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稳定性满好的,当然了如果天线断过,天线与金属或者碳纤绑在一起,距离上你会发现好坑,炸鸡原因还是比较多的需要细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满好的,当然了如果天线断过,天线与金属或者碳纤绑在一起,距离上你会发现好坑,炸鸡原因还是比较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14都可以买6 7个天9了,比是不能比了。
但是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本人用了3年没有失控过。
其实有 ...

谢谢,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14sg。接收机睿斯凯,好用的很

用副厂接收会不会有失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副厂接收会不会有失控问题

睿思凯的厂比扶他爸还大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二手t8fg,选成色好点的,7-800,接收机睿斯凯或副厂

网友D:
副厂tfr8sb稳定性没问题的。老手就别天9了,摇杆手感,响应速度,精度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厂tfr8sb稳定性没问题的。老手就别天9了,摇杆手感,响应速度,精度没法比。

谢谢,朋友的建议。

网友E:
天九1024  4096差球不多,,1024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九1024  4096差球不多,,1024就行,

感谢

网友:
这个控遇到过参数没有成功保存的情况。总体比较稳定。性价比太低不推荐购买。

网友(2018-09-25):
支持天地飞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