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个 X360装机帖

楼主(2018-08-22):
感觉小机的装机时间比大机还长  从10点 装到现在  5个小时  才基本装完
听罗总说 尾皮带轮的插销难装  我偏偏不信  决定先装
先把尾波箱的一个轴承套在尾轴靠近插销的一端 然后尾皮带轮顶着轴承安装就行了  中山胸还要靠钳子敲  我表示不服 直接用麒麟臂撸进去

一只手捏紧尾轴 另外一只手转动皮带轮 使皮带轮和尾轴的插销孔重合  装上插销 从附件包中取出0.9的L型扳手  把机米螺丝装到尾轴上 顶死插销  尾皮带轮安装完成

接下来安装尾波箱 尾波箱的轴承座被嵌在尾波箱中了  开始我还以为缺件了  拿下轴承座的尾波箱

先安装右侧的轴承座  和轴承(轴承座好像是分左右的)

穿入皮带 尾轴  安装左侧轴承座和轴承

尾轴径向没有虚位 转动顺畅  完美  (有间隙可加垫片解决)
尾管的一端有个小孔  这是给尾波箱定位的

把尾波箱装到尾管上  装上垂尾

把轴承 铜套 球头 变距环螺丝安装到尾变距控制臂上

装到波箱上

本来想安装尾桨夹组件的  但是中奖了  其中一片推力轴承没有沟槽 只得作罢 明天联系富丽 把尾桨夹 蟹爪暂时装好 (蟹爪出厂已经装好了  我没有再拆开安装)

那就先装大桨夹组件吧  出厂是假组的

全部拆开  先给推力轴承上油  我的方法是 先把一个横轴螺丝拧在横轴上  然后装上一个轴承  垫片  推力轴承外圈  给外圈沟槽上油

装上滚珠 给滚珠上油

最后装内圈 并压紧 用纸巾擦掉多余的油

把推力轴承 滚珠轴承通过横轴装到一个桨夹中  然后把横轴取出  (放心 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不会从桨夹里面出来的)  然后同样的方法安装另外一个
安装好的桨夹

装上球头(手抖了) 我没装刹车盘

组装相位臂和球头

装到中联上

接下来安装 主轴承座
把轴承装到轴承座上  上轴承座有轴承盖 别忘了

把轴承座一片侧板上

装另一片侧板 注意用主轴检查顺滑度

装上板和脚架(放错一张图)

把单向轴承套皮带轮固定座上  注意上胶

装好的皮带轮和大齿

皮带轮和皮带轮固定座有钉销定位

  组合大齿和皮带轮  通过垫片消除 大齿和单向轴承套的径向间隙 我用了一个垫片

装尾管固定座  其中的六角柱是不锈钢的  还挺有分量

把六角柱穿过尾管固定座

原本的设计是通过一颗螺丝固定压带轮的 我觉得可以改进一下  原来的

电脑画图  3d打印 一个小零件

装上螺丝 轴承 垫片(螺丝要换成M214的)给轴承外圈上胶  不用太多 均匀就行

把压带轮装到轴承上  等几分钟  让螺丝胶稍微干一下

装到尾管固定座上 完美

把尾管固定座装到机身上  注意上胶  但是有一侧的螺丝先不要拧紧 别忘了陀螺仪固定板

把尾管装到机身上 并安装大齿 主轴

装十字盘  十字盘的球头有3种  一个长的  4个螺纹8mm的  两个螺纹9mm的  8的装内圈 9的装外圈

把十字盘和十字盘导轨装到机身上  注意要先把升降舵机的球头装好

装fbl拉杆  拉杆是正反牙的  赞 先安装说明书把长度暂时定为50.4mm

装大降价和拉杆

安装舵机(上下轴承座的间隙大于舵机长度 所以我安装的时候  舵机是靠着下轴承座的 也可以反过来)

装轴承座隔板

马达我用花牌2520 把马达装到马达座上 先不要拧紧螺丝

装马达到机身上 调整好齿轮间隙 拧紧螺丝

装舵机臂和舵机球头扣  球头我选择装舵机臂的中间孔 装舵机臂前 舵机要回中  我选择接收机接舵机回中

装好的舵机臂和球头扣

暂时装到这里 剩下的 有空再装 敬请期待

楼主:
似乎忘了一点 尾撑管的垫片内孔太小  于是3d打印机又开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似乎忘了一点 尾撑管的垫片内孔太小  于是3d打印机又开工了

尾撑管两端我稍微打磨了一下

网友A:
我去,5小时装机,腰不痛吗。。。。。。

网友B:
先看看,借鉴一下,我的还没收到物流信息。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方便

网友C:
小灰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多,其实又不稳,不好飞。。。怎么不多出几台700级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5小时装机,腰不痛吗。。。。。。

年轻人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借鉴一下,我的还没收到物流信息。

发货了吗  发货了可以用菜鸟裹裹查物流

楼主:
今天联系富丽  补发了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灰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多,其实又不稳,不好飞。。。怎么不多出几台700级灰机

我觉得小机当练习机不错啊  而且稳不稳跟调机有关  当然不管怎么调 也没有700那么稳

网友D:
推力轴承用什么油?

网友:
这贴是要得奖的节奏

网友E:
3D打印很爽啊,打的小零件很不错,压带轮那样感觉更牢固

网友F:
感觉这个飞机能适合新手哦,不用调十字盘的。其实,十字盘连杆本应做成固定的,需要调的时候,总螺距调一下就完事了。何苦调平十字盘费那劲,也许舵机臂与输出齿不能完美在水平位置吧。反正我觉得十字盘调平是该省略的过程。
富丽应该做成属于自己的飞机。一直在模仿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飞机能适合新手哦,不用调十字盘的。其实,十字盘连杆本应做成固定的,需要调的时候,总螺距调一下 ...

最好尾拉杆也做成一体的,免得烦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好尾拉杆也做成一体的,免得烦人

如果尾管长度精确,尾拉杆加球头扣固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G:
一直有疑问,碳纤维的陀螺仪固定板可靠吗?会不会精度不够乱晃,修几次飞机就越来越松啊?感觉不如塑料的好。x3看图片好像是直接固定在尾管夹上,那轴传怎么换齿轮和轴承啊。。

网友H:
问下楼主用的啥牌子3d打印机 打算入一个 推荐一个 要具体型号

楼主:
今天又装了一些  把线也布好了  先装尾舵机  舵机线经过侧板的地方用热缩管包裹了一下

楼主:
接收机和陀螺仪的连接线也包裹了

楼主:
装上陀螺仪 舵机线用扎带扎好 接收机用3m胶加扎带固定

楼主:
另外今天又中奖了  蟹爪臂是歪的  已经补发 另外 还请富丽加强q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有疑问,碳纤维的陀螺仪固定板可靠吗?会不会精度不够乱晃,修几次飞机就越来越松啊?感觉不如 ...

X360有碳纤维的陀螺仪固定板 关于这个板可以放心 之前我的465也有板 没出过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是皮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用的啥牌子3d打印机 打算入一个 推荐一个 要具体型号

我用的是创想三维的ender-3s  之前搞过一个开源的  固定件用pla打印 久了会变形 如果想入手3d打印机  这款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尾管长度精确,尾拉杆加球头扣固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于皮带机来说 尾拉杆不宜固定长度 因为皮带会热胀冷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力轴承用什么油?

用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打印很爽啊,打的小零件很不错,压带轮那样感觉更牢固

是的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打印一些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待首炸。

炸是不可能炸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炸

网友G:
热缩管也太丑了吧。。怎么缩的这么不均匀

网友:
深夜加班,真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缩管也太丑了吧。。怎么缩的这么不均匀

因为超过了收缩极限

楼主:
其实机机 26号就装好了 还飞了5个起落 感觉手感很不错 这几天有点懒  拖到今天才更新帖子
补发的推力轴承和蟹爪臂  26号到的  拿到就继续装了
装好的蟹爪臂总成

尾桨夹也装好了

尾巴完成

安装电调

整机完成

和KDS5.5合照

说说自己的KBAR参数  仅供参考
风格60 敏捷度100  陀螺仪增益默认
尾巴感度66
主旋翼和尾巴的指数都去掉 最优化勾上 其他都是默认
另外说说 关于X360射尾桨夹的事情  原装的尾桨夹是塑料的 机主(车神)射桨夹是因为超转了  超过了 桨夹能承受的最大转速 造成射桨夹  一般来说  正常飞行不会射的

楼主:
组长取笑了

网友J:
热缩管你是不是用电洛铁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热缩管你是不是用电洛铁烫的?

防风打火机

网友:
很赞,很详细

网友:
360用的啥遥控

楼主:
我用的是14SG

网友:
纯新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K(2018-10-19):
引用 楼主:
X360有碳纤维的陀螺仪固定板 关于这个板可以放心 之前我的465也有板 没出过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是皮带机

我记得470L也是有碳纤维固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记得470L也是有碳纤维固定板

470L侧板留有孔位 但是好像不带碳纤维陀螺仪固定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L侧板留有孔位 但是好像不带碳纤维陀螺仪固定板

有的我的是470lm,金属皮传版,有两个位置可装,一个和360一样,另外一个在腹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4SG

新手入坑360 配那个遥控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入坑360 配那个遥控器比较好

看你预算了  我推荐futaba t8fg和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预算了  我推荐futaba t8fg和14sg

网友M(2019-01-25):
请教下楼主,x360kbar的振动大概是多少?我的振动不带大小桨已经达到了500,上大小50油门定速,振动已经达到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楼主,x360kbar的振动大概是多少?我的振动不带大小桨已经达到了500,上大小50油门定速,振动已经达 ...

我的800这样   你的桨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800这样   你的桨可能有问题

谢谢楼主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