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玩家请进

楼主(2018-08-22):
本人x3飞了一段时间了,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的机器配的是花牌的八级电机和泰是原厂的钢齿,但是电机齿底部和大齿并不能保证平齐,会把大齿上沿磨出一到痕迹。个人怀疑机器的震动和噪音主要来自这里。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这样正常吗?

网友A:
马达齿不是上下一样粗的,你这个明显是没有啮合好,顶到马达齿的弧线处了,上移一点不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不是上下一样粗的,你这个明显是没有啮合好,顶到马达齿的弧线处了,上移一点不就得了

铜齿能够磨平。  你可以给电机拆下来检查下电机轴,可能轴磨损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轴换陶瓷齿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不是上下一样粗的,你这个明显是没有啮合好,顶到马达齿的弧线处了,上移一点不就得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把电机齿再安装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就X3这种老粗飞机,一点点震动有啥关系,闭上眼随便飞,多炸炸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把电机齿再安装高一点就好了。

不行的。电机齿已经顶到头了。我想过在电机和电机座直接加垫片但找不到合适的。难不成要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齿能够磨平。  你可以给电机拆下来检查下电机轴,可能轴磨损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轴换陶瓷齿解 ...

emm并不是这样

网友:
这点小问题就难住了?

网友D:
大齿底下还有空隙,就在大齿上面加一块垫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齿底下还有空隙,就在大齿上面加一块垫片呢?

大齿没有虚位

网友:
我是2520十极,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磨轴解决。轴的限位槽开得太高了。

网友:
明显电机齿没装到位,下缘要和大齿盘齐平的。电机齿还能玩上装的,你这种状况不可能顶到头。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把限位槽往上再磨了两个多毫米,本来以为轴会很难加工,结果锉刀就可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轴解决。轴的限位槽开得太高了。

正解

网友:
老铁  你这个轴是3.5的?

网友F:
其实可能是你电机座装反了……

网友:
处理下电机轴,这个就是电机齿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能是你电机座装反了……

正解

网友G:
太高第三轴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