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TBS Crossfire Micro TX v2.40 新版固件发布,发射功率提升到250mW

楼主(2018-08-22):
之前Crossfire Micro TX最大发射功率是100mW,新发布的FW 2.40将最大发射功率提升到250mW。
可以通过LUA菜单中选择(25mW、100mW和250mW)。

控制距离提高有30%以上。

楼主:
         2018-08-20 ( including versions from V2.25 to V2.40 )
Most important changes:
        - added: 250mW RF power option for micro TX
        - added: DSMX support for diversity (Output 8), micro and nano (Output 1) receivers
        - added: GPS speed and heading added to OpenTX telemetry stream
        - added: Ability to unlock up to 2W RF power if CROSSFIRE is powered from RC or HT port.

        V2.40         2018-08-20
                - added: 250mW RF power option for micro TX
                - fixed: Hide FLARM settings for micro and nano receiver
                - fixed: Show RC over MAVLink option for nano receiver

        V2.33        2018-06-08
                - fixed: exception caused by certain MAVlink frames

        V2.32        2018-05-18
                - fixed: TX stuck on 10mW after OTA firmware update until the next power cycle
                - fixed: Minor bug fixes and improvements

        V2.31        2018-04-18
                - added: LQ is shared in new format for OpenTX telemetry and receiver output. Recommended
                          warning level is around 70%. RFMD can be excluded for OpenTX remotes warnings
                - added: DSMX support for diversity (Output 8), micro and nano (Output 1) receivers
                - added: GPS speed and heading added to OpenTX telemetry stream
                - added: Ability to unlock up to 2W RF power if CROSSFIRE is powered from RC or HT port.
                          ( Important!: Unlock on the users own risk. Remote needs to be capable of supplying  up to 3.5W )
                - added: CRSF parameter about screen added for receivers
                - fixed: ET Vector "Sensor error" warning fixed when CROSSFIRE is connected to Vector by BST
                - fixed: Fixed SBUS to work with DJI A3 flight controller
                - added: FLARM no track flag selection added (tracking is enabled by default)
                - updated: FLARM license updated

        V2.25        2018-02-18
                - fixed: Bind across different region settings
                - improved: Telemetry lost timeout increased
                - improved: Unlock for Micro TX also possible if no receiver is b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8-08-20 ( including versions from V2.25 to V2.40 )
Most important changes:
        - a ...

出于习惯,升到最新。 不过还真用不到。 100mw足够用了, 图传限制了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于习惯,升到最新。 不过还真用不到。 100mw足够用了, 图传限制了距离。

最大设置250mW,再开启dyn Power,根据信号自动调节输出功率。

楼主:
以前有人可以硬改Micro TX,直接输出250m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SkQePf-EI

网友B:
看多了怎么觉得黑羊也是国内某企业代工的

网友:
不用改硬件,一讚

楼主:
如果CROSSFIRE由RC或HT端口供电,则能够释放高达2W的RF功率。

TBS Crossfire 标准版也有提升,外置供电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W(20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多了怎么觉得黑羊也是国内某企业代工的

TBS 黑羊公司就在HK,牛头角 励业街同利工业大厦,原来老启德机场旁边,周围一堆工业大厦。

网友A:
刷了TX,还要刷RX,为了刷RX还要拆机按按钮。终于折腾完了。我设了250mw报警,TX如果切到250mw,我就返航,万无一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TX,还要刷RX,为了刷RX还要拆机按按钮。终于折腾完了。我设了250mw报警,TX如果切到250mw,我就返航,万 ...

升级AKK 1200mW图传,还可以再远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AKK 1200mW图传,还可以再远飞。

AKK 是什么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AKK 1200mW图传,还可以再远飞。

就提高50%的功率, 没什么明显区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提高50%的功率, 没什么明显区别吧。

這個圖傳飛32km. 還沒極限,手上全都中小型機,沒大型機再試更遠。暫時這支akk 應該是最强5.8g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個圖傳飛32km. 還沒極限,手上全都中小型機,沒大型機再試更遠。暫時這支akk 應該是最强5.8g 啊

32km?需要天线追踪装置吗?我飞得低,一般不超过两树高,800mw也过不了1k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km?需要天线追踪装置吗?我飞得低,一般不超过两树高,800mw也过不了1km。

不用,人肉aat 已經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人肉aat 已經可以了

1200mw图传,人肉aat, 32KM? 你说的我不信。 除非眼见为实。

网友A:
竟然淘宝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mw图传,人肉aat, 32KM? 你说的我不信。 除非眼见为实。

有圖有影片,不信沒所謂啊,這個我朋友的機,硬件跟我完全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淘宝查不到?

國內沒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