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模遥控的选择

楼主(2018-08-22):
以前玩过一条快艇,用的是福特巴杆控,也是玩航模那种,不过接收机用的是天地飞PPM接收。结果第一次玩就因为跑得比较远超出遥控距离而抛锚了,搞得很麻烦,以后就没玩过了。前些年入了一条救援船,现在想装起来玩,但对遥控的选择要重新考虑,向各资深模友请教一下,2.4G,杆控和枪控,哪种遥控距离远些?

网友:
理论上板控远

楼主:
实际试过吗?

网友:
一直在用板控

网友:
2.4G,杆控

网友(2018-09-24):
扶特巴,还是用原装接收机可靠些,距离足够用了

网友A(2018-10-31):
遥控器的选择要根据你的船型和功能来决定。
竞速类,只做动力和方向上的动作,一般都选用枪控,操控性更好。
仿真类,除了动力和方向,还有很多附加动作,灯光、雷达等,需要更多功能的遥控器来完成,一般都用4通道以上的板控来操作。

另外,关于距离,和飞机一个道理,1米左右的飞机和船只,100米开外,你已经看不清楚姿态了,再远又有什么意义喃,炸鸡的,撞船的,最后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选择要根据你的船型和功能来决定。
竞速类,只做动力和方向上的动作,一般都选用枪控,操控性更好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个人感觉玩船的话,用板控4通道以上的【仿真类】这样你想要模拟的动作也许才够用,距离的话建议用PCM制式的,抗干扰性能好【福特巴的控优先考虑,控和接收机是一套的】当前流行2.4G的控,个人感觉适合玩飞机,空间好,没有障碍。控制距离最好在你的视线范围内。

网友:
像真船和帆船大都都用板控,竞速快艇我买了个枪控用(喜欢枪控的手感)
不过,上次去上海军体跑船,对岸一帮高手跑竞速清一色板控

网友:
玩船其实远近没有什么要求,个人喜好就好,枪控可一手拿控,一手拿船,板控操控比较准确,其实都一样,习惯就好

楼主:
各位大神都说得有理

网友(2024-04-06):
一直用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