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装】48手抛改2S无刷V尾后推首飞

楼主(2018-08-22):
上一架1S 8减双发手抛飞得挺爽,无奈现在的廉价手抛是包邮买的三架,继续搞。

这次是V尾,尾推,借鉴了模友的思路,感谢。

下面是视频集锦,第一次飞2S机,多多包涵~

网友A:
不错 相当的成功 就是看着这速度不慢呀!

网友:
贺电!期待下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相当的成功 就是看着这速度不慢呀!

嗯,手抛改总体速度都不慢,另外之前一直玩1S,第一次飞2S机,感觉比较爽,搞得比较激烈,其实可以慢一点。

网友B:
做的不错啊,这是重新涂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啊,这是重新涂装了吗?

买的白色,自己涂

网友C:
涂装很漂亮,飞机动力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装很漂亮,飞机动力十足

谢谢,照你的V尾做的

网友:
飞机漂亮,这是在哪点儿?

网友(2020-03-05):
用的是什么电调和电机呀?

网友(2021-05-12):
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
没改装过手抛机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玩遥控飞机

网友(2021-07-11):
请问一下,2s电池电压低于7v时(比如推油门瞬间),5vbec是否能正常工作?(bec要求压差不少于2v)

网友:
想问一下,v尾角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2022-06-15):
重心在什么位置 尾巴减去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