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可不可以用450机子上的电子设备全部替代?

楼主(2018-08-22):
如题!电池2200/11.1/25C、电调40A、电机4000KV(13T)。

网友:
舵机、接收、陀螺仪可以用450的,
电调、电机、电池得换成6s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只是动力没有那么强

楼主:
只航线可以吧?

网友:
3s会掉转,电机巨烫

网友:
只需减小电机齿就可以了。动力不足则换高c数电池。

网友:
花牌2520,好赢V4 60A,gdw舵机,k8陀螺仪。电池无所谓,杂牌买买得了,飞个悬停都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悬停航线温柔3d没有问题

网友:
用325桨 可以

网友:
这些东西飞360,基本都该换掉了。电池需要6S了,电调40A不够大了,起码60A吧,电机也要换6S的了,1800KV左右的吧,2221以上吧。

网友:
飞飞悬停500用40a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飞325

网友:
没3.17电机齿

楼主:
对,3.17的斜齿是个问题,查了一下淘宝上能买到12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3.17的斜齿是个问题,查了一下淘宝上能买到12T的!

不兼容的
450和X3倾斜程度不同 交叉用很快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