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Freestyle机型,需求就是拍摄视频

楼主(2018-08-22):
好久不回论坛了
穿越机也基本不懂了,请各位推荐一款Freestyle机型,要求能挂载GOPRO3-6(非session),拍出流畅视频,不求速度,不求稳定(我有大疆全系列)只求流畅。
目前手里还有Futaba 14SG
有劳各位

网友A:
大疆还满足不了吗

网友B:
不求速度为什么要穿越机,大疆足够啊

网友C:
7寸机,不错的选择,续航时间也长

网友:
土豪玩法!!!!!!!!!!!!

网友:
格普优雅

网友:
你说的这些要求跟机架几乎没有关系
稳定流畅主要跟你装机工艺、调教和手法直接有关

网友:
和机型关系不大,穿越机调好了基本都可以飞得很流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寸机,不错的选择,续航时间也长

7寸推荐一款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寸推荐一款配置

- 飞行控制器:RevoBee F4

- 电机:iPower  2207 1600kv/2405 1800kv

- 螺旋桨:7寸

- 相机:FPV相机,2.1 / 2.5 / 2.8广角镜头的RunCam Swift / Foxeer相机

- VTX:600mW 48Ch发射器

- 电池:4S锂电池

网友:
垃圾 这破飞机

网友:
建议机身空间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还满足不了吗

满足不了,自带的FPV模式太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求速度为什么要穿越机,大疆足够啊

穿越机来说速度本来就很快了,足够
最主要是流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寸机,不错的选择,续航时间也长

谢谢 可否推荐具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否推荐具体些

你可以去看看里面的配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526210355

网友:
流畅的手法好啊

网友:
六寸的mark2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飞行控制器:RevoBee F4
- 电机:iPower  2207 1600kv/2405 1800kv[/backc ...

机架哪家好?

网友:
买自己喜欢的,同轴距的机型,按照自己要求去买,放不放狗,需不需要GPS,需要多久的续航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求速度为什么要穿越机,大疆足够啊

没看过johnny的穿越机慢飞航拍吧

网友:
顶一个,应该都行,但如果要装狗的话得需要大点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