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通电后方向舵面、升降舵面抖动

楼主(2018-08-22):
最近入坑f3p,花费了一两天的时间终于完成装机。通电之后,准备爽飞。但发现方向舵面、升降舵面在抖动,拨动方向杆和升降杆之后就没有抖动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舵机摇臂的螺丝拧松少许试试

网友B:
什么舵机,很多小舵机都会抖。。。而且如果舵面松动,会形成自激震荡,需要减小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舵机,很多小舵机都会抖。。。而且如果舵面松动,会形成自激震荡,需要减小虚位

es9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摇臂的螺丝拧松少许试试

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舵机,很多小舵机都会抖。。。而且如果舵面松动,会形成自激震荡,需要减小虚位

谢谢,问题已解决。不过想请教一下虚位是啥?目前还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不过想请教一下虚位是啥?目前还不太清楚

就是舵面松动了,一直晃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舵面松动了,一直晃荡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