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jayeye打补丁补充

楼主(2018-08-22):
现在打补丁运行以后出现的17个选项和之前jpno1大佬的不一样,补充一下
   [1] No  'cs_only_allowgooglemap'                          ‘只用google地图’
   [2] No  'enableCacheControl'                                  ‘打开缓存控制’
   [3] No  'enableMavicFlightModesOnSpark'           ‘Spark打开Mavic飞行模式’
   [4] No  'enable_MapBox'                                         ‘打开个性化地图MapBox’
   [5] No  'fakeLogin'                                                   ‘假登陆’
   [6] No  'forceFCC'                                                     ‘强制使用FCC[可加强信号发射功率]’
   [7] No  'goOffline'                                                    ‘离线飞行’
   [8] No  'MakeDBPublic'                                           ‘建立DBPublic’
   [9] No  'removeCheckIfRooted'                              ‘删除Root检查’
  [10] No  'removeFWUpgradeService'                      ‘删除固件升级服务’
  [11] No  'removeNFZ_ApplicationPart'                   ‘删除NFZ[禁飞区]应用部分’
  [12] No  'removePlatinumMotorPropError'            ‘删除MavicPro白金版桨叶电机报错’
  [13] No  'RemoveUpdateForce'                               ‘删除强制升级’
  [14] No  'removeWindWarning'                              ‘删除风速警报’
  [15] No  'restore_MapsDownload'                          ‘恢复地图下载’
  [16] No  'runtime_use_GoogleMap'                       ‘运行时使用谷歌地图’
  [17] No  'run_on_CrystalSky'                                   ‘在高亮外接屏上运行’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A:
能否把tools下面文件打包给我一份?我好像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tools下面文件打包给我一份?我好像下载不了

死活没找到上传文件在哪!

网友B(2018-10-29):
tools下面文件打包给我一份?我好像下载不了

网友(2019-01-11):
引用 网友B:
tools下面文件打包给我一份?我好像下载不了

如果下载不了这些文件,可能你的Java环境有问题,就算把这些文件打包给你也没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