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 EVO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8-08-23):
买回来的固件是CF的,然后刷了
EVO
BF3.5版的。然后8M内存不见,然后各种设置,按了保存然后重新连接,所有的设置全部重围置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弄了一晚上没弄好,各种刷固件都不行。

网友A:
你的地面站版本都是上个世纪的版本了
不出问题还怪
最新版的是 1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面站版本都是上个世纪的版本了
不出问题还怪
最新版的是 10.4.0

原来如此,弄了一晚上都不搞定。

网友:
室内空心杯吗?求教地面站

楼主:
今天搞定了,果然是换成这个世纪的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