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调机问题

楼主(2018-08-23):
调了半天还是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
1.一侧双桨。从左侧看机头位置有双桨,机尾位置没有没有。
2.飞机机头指向不变,在天上画圈。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你描述的情况太模糊了,舵机反应对不对?桨夹拉杆要调成长度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情况太模糊了,舵机反应对不对?桨夹拉杆要调成长度一致才行

设在调机模式,舵机没动。
另外双桨问题是从左侧看过去一边有双桨一边没有。拉杆不等长不是两边都会有吗?就像下面双桨的示意图左边有双桨,右边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在调机模式,舵机没动。
另外双桨问题是从左侧看过去一边有双桨一边没有。拉杆不等长不是两边都会有吗 ...

用手拿着飞机推油门就能感觉出震动大不大了,不要视线与大桨平齐看双桨,危险啊,很多新魔友不知道打螺丝胶,很容易射的,,你检查中联有没有和主轴紧配,检查中联垫圈那个胶圈有没有问题,小鸡没那么复杂,华的桨夹拉杆我记得是可以两头调整的,你说这个情况很奇怪,但是横轴主轴直了,安装没问题基本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拿着飞机推油门就能感觉出震动大不大了,不要视线与大桨平齐看双桨,危险啊,很多新魔友不知道打螺丝 ...

难道是旋翼头的横轴弯了。
那对尾时飞机花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旋翼头的横轴弯了。
那对尾时飞机花圈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最好有视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最好有视频什么的

像是一直保持对尾状态的刷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是一直保持对尾状态的刷锅

拿在手上看舵机动作,舵机受力后看是否会卡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旋翼头的横轴弯了。
那对尾时飞机花圈是什么原因?

横轴可以拆了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在手上看舵机动作,舵机受力后看是否会卡舵

卡舵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舵什么意思?

舵机卡死

网友B:
mini cp是尾电机,没有尾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cp是尾电机,没有尾舵。

不是,大哥,他说飞机自己花圈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cp是尾电机,没有尾舵。

像刷锅一样的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