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180】 UMX Aero Commander

楼主(2018-08-23):
Aero Commander是地平线180级飞机中为数不多的双发型。在预售期间就被它的外形吸引了,于是在发售时早早买了一架。
基本参数如下
重量: 145-160克
长度: 512mm
翼展: 715mm
电机: 180BL 3000kV
舵机: 4
电源: 450-800mAH 2S
买来时正好是冬天,我的习惯冬天10度以下就不出去飞行了,到手后只是立即和DX9做了对频和设置。设置过程中发现,水平尾翼会不定时地抽搐一下,这个令人很不放心,不过既然不急着飞行,所以暂时也没多想,飞机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直到有一天出来个无厘头事故...
联系了地平线客服,说明了情况,他们对机翼脱落问题不置可否,但很快寄来一块新的主控板,尽管离购买时间已有半年之久。

好端端的新飞机还没飞就进入大修。还好,地平线的这些飞机机身大多是上下两部分,中间用很薄的透明胶带粘起来,所以分开机身只需用刀片切开胶带就行了。

拆换板子之前先拍照记录各插头的位置,以免安装时出错。这个飞机的四个舵机,两个在机翼上,单独驱动左右副翼,机身里一个是水平尾翼舵机一个是方向翼舵机,该舵机(图中下面那个)同时用一根拉杆操纵前轮。主控板是类似704之类的硅胶在四个角上固定,用刀片割开取出板子再轻轻剥去板上和机身上残留的硅胶即可。新板子安装后用硅胶在原来位置重新固定,四个舵机插上。
机翼问题也没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最后还是决定换了双面贴后,在机翼前后和机身接缝的地方用CA胶粘住。希望不需要再换机翼。
试飞用的是改造后的T8SG Plus V2(另文介绍,"【白色恋人】T8SG V2 Plus")。对频,设置等与其他地平线飞机无异。有一点该机的说明书上有提到SAFE功能,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不用费时间琢磨为什么按说明书调却就是调不出来。

按说明书,该机可以用450mAH - 800mAH的2S电池,手上的几个原先给Venus 3D Pro用的电池,已经快吊不住机了,正愁没地方处理,试了下,完美装进机舱。
(本着首飞不拍照,拍照不首飞的原则,所有现场照片都是在试飞后拍的。)
首飞挑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六点不到的飞场空无一人,非常适合折腾新机。

先在地上滑跑了几圈,感觉地面操控很好,无论在高速还是慢速滑跑时,转弯敏捷而无倾覆倾向。
换了一个电池后,直接滑跑起飞,飞机大约五六米左右就能够离地,但发现在地上有点左右快速晃动,算是小问题吧。爬升很快,进入高度后(一般我选20米到30米做巡航高度),几乎不需要微调副翼,方向和升降。所有动作面保持平齐就可以维持飞机平飞。
不得不说,上单翼加上少许上反角,这个飞机在压坡度转弯时极其漂亮,堪比二战机,每次大半径转弯都可以说是一个视觉享受。当然副翼加升降加方向也可以做半径非常小的转弯。
该机飞行时噪音很低,这个可算优点也可算缺点,看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了,有AS3X助力,加上对称的三桨双发,飞机飞行很平稳,但操控与其他AS3X飞机一样,该灵活的时候灵活,该稳重的时候稳重。
降落之前做了几次通场。飞机滑翔性能不错,也没有明显的减速抬头或低头倾向。和其他前三点飞机一样,以小负仰角下滑到近地十来公分时推油门加轻拉杆,飞机稳稳地后轮着地,而后前轮着地滑跑一段。非常理想,没有跑偏。
当天飞行一共四块电,飞行时间设定为5分钟,下来后电压在3.8到3.9之间,这几块旧电池很好地发挥了余热。
除去一开始遇到的两个麻烦(主板问题以及机翼脱落),总体上,这是一架非常好的飞机,地面操控完美,空中辨识度非常高,飞行没有不良倾向,转弯不掉高,降落很容易,得益于该机宽宽的机腹,在低速下提供了额外的升力。飞机的红白涂装很漂亮,按以往的经验,不论在蓝天还是阴天,这种涂装都是很容易判别方向的。
严重考虑是不是再入一架备用。

后记1  地面滑跑左右抖动本以为是方向感度偏大,后续飞行中发现,是前轮稍微有点偏转,一旦调直后,再无抖动现象。
后记2  一共飞了没几次,在一次起飞时蹭到点草,还没起来就一个大跟斗,在地上炸了。。。机头摔断一小块,沿前轮出口处裂了条缝,机翼端擦掉一个小角

机翼缺角得用稠的CA胶填充。机头好办,裂缝也好办,毕竟没有明显变形,薄的CA胶可以解决问题。
后记3  等胶水时等来了第二架,呵呵。这个飞机是我地平线机队中为数不多有备份的机型(Yak 54 180, Geebee R2 180是另两款买了不止一架的)

修复后的 Aero Commander

网友A:
这是谁家的啊?

网友B:
小鸡专家,好飞好带,场地要求低

网友:
好看.
可以慢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家的啊?

马云家的

网友:
放毒楼主是专业的

网友:
这玩意要1380元 开玩笑吧,380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老金是老毒物了了

网友:
地平线飞鸡日常签到

网友:
地平线小鸡国内有卖吗?

网友D:
老金又在放毒了,你让我们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专家,好飞好带,场地要求低

嗯好飞好带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金是老毒物了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金又在放毒了,你让我们流口水。

感觉不久就会有白板机出现哈,值得弄一架

楼主:
已加入地平线180飞机大起底

【地平线180】十一款经典地平线180级飞机对比 * 固定翼三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fromuid=14140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加入地平线180飞机大起底

【地平线180】十一款经典地平线180级飞机对比 * 固定翼三轴

老金:问句题外话,2s电池一般是JT插头,你如果用并充板一次充几个电池的话,选的什么并充板?插头能够配上吗?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金:问句题外话,2s电池一般是JT插头,你如果用并充板一次充几个电池的话,选的什么并充板?插头能够配 ...

普通2s电池主插头是jst,平衡头是xh2.54 3p;地平线一些2s电池没有主插头,只有平衡头ph2.0 3p
这些小电池,地平线的我一般用4口的地平线2s充电器Celectra UMX-4;带jst的一般用UN A6或者A9,一次可以充三到四块,如果用保姆的话一次可以插24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2s电池主插头是jst,平衡头是xh2.54 3p;地平线一些2s电池没有主插头,只有平衡头ph2.0 3p
这些小电 ...

谢谢🙏,我就是想找配jst头的并充板,普通的要用转换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