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射桨!

楼主(2018-08-23):
本来飞的好好的…一个加速就射桨了…

   机头再空中炸鸡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断掉.是被拉断的?

网友B:
改了6S还是用4S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6S还是用4S射桨了?

4s3300的

网友B:
我用的4S3500,飞了5 6个起落了,还好。不过我很少满油。回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4S3500,飞了5 6个起落了,还好。不过我很少满油。回去检查一下。

你的起飞滑行时是直线行驶吗?还是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断掉.是被拉断的?

射桨后甩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起飞滑行时是直线行驶吗?还是乱跑

能跑的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跑的直呀

我的不管是降落还是起飞,只要后轮离地,就跑偏!

网友A:
哦,单边桨不平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不管是降落还是起飞,只要后轮离地,就跑偏!

尾巴离地后方向不能松的太快了,要慢点送。油门不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单边桨不平衡了.

新机子起飞时就这样!我以为是出厂时斜拉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离地后方向不能松的太快了,要慢点送。油门不要掉。

你的一点都不跑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一点都不跑偏吗?

可以控制在一个车道内吧。我看你的飞机都是前三点的。前三点和后三点起飞降落还是挺大的

网友C:
改两叶桨,桨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在一个车道内吧。我看你的飞机都是前三点的。前三点和后三点起飞降落还是挺大的

后三点的的确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两叶桨,桨加大

像真机改动就没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的的确不好控制

还是好控制,你可以弄个1.2或者1.1的二战机先联系一下,掌握了还是比较容易

网友D:
广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巴离地后方向不能松的太快了,要慢点送。油门不要掉。

这张拍得漂亮!动感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东的吗

不是

网友E:
请问初教六原装电装可以用4S电吗?

网友F:
直不直在前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不直在前轮上

怎么调试呢?

网友:
把前束调成后大前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调试呢?

把前束调成后大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前束调成后大前小

那我试试

网友G:
楼主P40起飞跑不直,是否之前曾经重降过,重降会导致前起落架前束变外八字。另外重降时有可能螺旋桨打地,产生内伤,只是当时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P40起飞跑不直,是否之前曾经重降过,重降会导致前起落架前束变外八字。另外重降时有可能螺旋桨打地, ...

朋友炸鸡修复过!这个怎样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初教六原装电装可以用4S电吗?

电机没问题,但是要换电调,最好是60A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问题,但是要换电调,最好是60A以上

FMS原装40A电调不是支持4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FMS原装40A电调不是支持4S吗?

是支持2-4S主要是怕电流不够,可能会烧

网友H(2018-10-05):
你换架飞机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换架飞机得了

换个爱好好嘛!

网友:
对不起这个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