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用睿思凯怎么设置

楼主(2018-08-23):
有没有大神会啊,新人求教

楼主:
睿思凯x9d

网友A:
你还需要一个支持伟力协议的x9d高频头。

网友B:
你得用外置高频头 例如jumper4in1
然后5通道设置个2或者3段开关
6通道设置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需要一个支持伟力协议的x9d高频头。

我有,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我是说参数怎么配置

网友:
我还没见过用op飞11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得用外置高频头 例如jumper4in1
然后5通道设置个2或者3段开关
6通道设置螺距

这种外接高频头的,是焊在控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接高频头的,是焊在控里吗?

睿思凯的遥控预留了高频头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睿思凯的遥控预留了高频头的位置

futaba的可以加高频头来飞华科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可以加高频头来飞华科尔的吗.

应该可以吧,没futaba测试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接高频头的,是焊在控里吗?

frsky后背有专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