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6g模式,算是二次入门了

楼主(2018-08-23):
自从上次6g模式的技术小检阅 后,经很多模友的热心指正.
也正当时收到了二手Futaba 14 SG.换控正当大设置时.
就一次性把陀螺仪感度设成了20 30.永远不进6g模式了.
一切又从头开始了,连对尾都要到处撞.

(针对新开始,是先6g模式然后转3d模式,还是一开始就是3d模式.
我还是觉得从6g开始也自有好处.至少可以先入门,不会太早遇困难而灰心.
另外,6g时积累了那么一点点的方位感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好像经过两到四个星期(具体多久不记得了),把四面悬念练了,然后慢慢练自旋.某一天,可以旋360度了,
小录一段视频纪念一下.烂技术,旋成这样的鬼样子.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3OTgyNDY4MA==.html

自旋相对来讲飘得不是那么厉害了.能见人了.于是开始在面前的纵向的一字航线来回飞,
在室外感觉也飞得还行.
于是乎想感受一下自由.能不能带着弧度的圆圈飞(还是那个鬼样)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5MTU5Nzk1Mg==.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5MTYwMTc3Mg==.html

基本功不行,室内航线和自旋继续折腾两天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5NDA3NDcwOA==.html

这么两个月下来.
对练机有一个小感悟:
不管哪个动作,哪个方向,不要因为一次成功了就当成是会了.
即使不会炸了,还是继续,重复上200遍.
飞行时间的累计,会变成技术慢慢的烙到骨头深 处.

这段时间练习损坏的零件:两个尾桨(右边那个只飞了一天,估计是塑料老化了变脆吧),一个舵机(累积炸,把电位器损了)

期待那一天:可以在户外,把航线飞得圆滑.感受操纵感和和空中弧线的力量与美.

楼主:
沙发自己先占着...

网友:
.感受操纵感和和空中弧线的力量与美

网友A:
【.感受操纵感和和空中弧线的力量与美】,深刻,航模的魅力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受操纵感和和空中弧线的力量与美】,深刻,航模的魅力所在,

不知道再过一个星期能不能出去顺滑的飞椭圆航线.喜欢看着飞机在弧线轨迹中倾斜,稳定,又带着力量的身姿.和桨叶的啸声.

网友:
均为超低空飞行

楼主:
技术一层一层来练

网友B:
往重的说你,你是在瞎巴飞,如果你在一个飞常大而且没有丈爱物的地方飞上上千次或上万次后,再到屋里飞时,那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重的说你,你是在瞎巴飞,如果你在一个飞常大而且没有丈爱物的地方飞上上千次或上万次后,再到屋里飞时, ...

外面热.就只能先在室内飞了.到时候会找时间去宽一点的大草地,
到时候再提高高度和速度试下.

网友C:
适当提高一点高度,这么近离地面会有地效干扰啊

网友D:
我也有体会,模拟器上练习一个动作,,必须要练到很娴熟,能修正实时的姿态,这样真机才能从容,而不是炸鸡,这个应该才是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当提高一点高度,这么近离地面会有地效干扰啊

我现在还做不到.
因为我都是没有操作升降那个维度.
只是操作方向和十字盘.
等把这三个操作熟练了,再拉到一定高度来.
可能是我螺距要再设置一下.让悬停的高度再高一点.
目前只有这个高度是最稳的,不会掉太多,也不太自己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体会,模拟器上练习一个动作,,必须要练到很娴熟,能修正实时的姿态,这样真机才能从容,而不是炸鸡 ...

我没模拟器,就拿这个小机来当模拟器.

楼主:
你最近那个练得怎么样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最近那个练得怎么样啦.

在练4面悬停了。。。对头很难啊。。。老紧张就打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做不到.
因为我都是没有操作升降那个维度.
只是操作方向和十字盘.

加油多练习模拟器,悬停也要把握螺距油门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模拟器,就拿这个小机来当模拟器.

个人感觉模拟器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练4面悬停了。。。对头很难啊。。。老紧张就打错了。。

加油,不要纯粹练一种动作.可以从侧面慢慢转到对头.
或者从对层开始慢慢转两个方向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多练习模拟器,悬停也要把握螺距油门的感觉

嗯,没人带 .就自己做琢磨着路线练习了.
现在没电脑玩模拟器.
等到3d的时候再考虑解决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模拟器必不可少

电脑没修好,没法玩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没人带 .就自己做琢磨着路线练习了.
现在没电脑玩模拟器.
等到3d的时候再考虑解决模拟器的问题.

加油我就是用110学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我就是用110学会到的

反正学翻的时候,去草地,
到时候多买一些配件就行了.
只要翻过来.
相对来讲,又过了一个坎.

网友F(2018-10-24):
确实应该稍微飞高一点,飘逸的有点凶,感觉打舵反应慢了一点。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应该稍微飞高一点,飘逸的有点凶,感觉打舵反应慢了一点。见笑

谢谢提点。嘿嘿

网友F:
真的飞高点控制起来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飞高点控制起来要好很多!

嗯嗯,那是以前。还不能多个维度同事控制。现在没有啦

网友G:
换了控就是不一样,练得这么勤。进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控就是不一样,练得这么勤。进步大。

因为贫穷.没钱,只有一个小机玩.就天天玩小机

网友H:
我也买了个k120,一开始怎么飞6g啊,遥控器几个杆子往哪个方向拨?     我油门推到七八十才有起飞的趋势,是不是螺距问题啊,螺距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个k120,一开始怎么飞6g啊,遥控器几个杆子往哪个方向拨?     我油门推到七八十才有起飞的趋势, ...

好羡慕有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