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0和skyzone03怎么选?

楼主(2018-08-23):
新人第一次买眼镜玩,纠结这两款哪个好些?求指教。

网友A:
可以选多幸福,脸大肥鲨带不上买了HDO回来到手又卖了~

网友B:
没试过眼镜的话最好借魔友的眼镜试试看习不习惯,如果不习惯买了也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多幸福,脸大肥鲨带不上买了HDO回来到手又卖了~

脸正常,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眼镜的话最好借魔友的眼镜试试看习不习惯,如果不习惯买了也得卖

我有htc vive眼镜,从不晕,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只要没问题那就随便上了
有些人觉得戴眼镜看不清楚,比如我
我后面都是买的眼罩

网友C:
我用HD0,感觉挺好的。不管什么只要喜欢,买来就是心头好。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HD0,感觉挺好的。不管什么只要喜欢,买来就是心头好。别纠结

你接收用哪种?全套下来多少米?

网友D:
肥鲨HDO 不贴合脸型 但外置接收更强大 价格也更贵
SKYZONE 3 相对便宜点 带免摘摄像头

网友:
脸宽的必须03,hdo卡脸漏光,肥鲨的外接接收机效果都是一般

网友E:
我用的眼罩,用别人的肥鲨体验,感觉画面好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眼罩,用别人的肥鲨体验,感觉画面好小

用的啥眼罩,推荐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鲨HDO 不贴合脸型 但外置接收更强大 价格也更贵
SKYZONE 3 相对便宜点 带免摘摄像头

画面效果哪个好呢?sky03的内置接收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眼罩,用别人的肥鲨体验,感觉画面好小

你试的肥鲨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的肥鲨哪个型号?

额,当时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啥眼罩,推荐下哈

beerotor

网友:
接收方面国外有评测
sky03比肥鲨那个300多的接收效果好很多

网友G:
眼镜有个问题,那就是是否适合你的脸型,曾买了个aomway v1 效果各方面没问题,但是不适合我的脸,挤我脸,贱卖了。后来买了个DJI 竞速版眼镜,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htc vive眼镜,从不晕,是不是没问题?

vive的屏幕刷新率 很高  大多数人都不会晕 fpv眼镜这个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眼镜有个问题,那就是是否适合你的脸型,曾买了个aomway v1 效果各方面没问题,但是不适合我的脸,挤我脸, ...

都说大疆眼镜不适合穿越机的么。又重,你用下来感觉如何?

网友H:
从原理分析, 我没有对比过,只是分析。 HDO的OLED显示屏的优点,在飞穿越时体现不出优势来。 穿越机的摄像头追求宽动态,对比度都不高。 同时HDO比HD3视角窄(就是画面看起来小),这对穿越却很重要。 曾经HD2追求宽视角,太宽了边缘模糊,看起来头晕。后来出HD3时主动缩小了。可能HD3的视角是最平衡的选择。所以推荐HD3。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原理分析, 我没有对比过,只是分析。 HDO的OLED显示屏的优点,在飞穿越时体现不出优势来。 穿越机的摄像 ...

HD3就是42度啊,HDo是37度,是不是42太大容易晕,sky03也是37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HD3就是42度啊,HDo是37度,是不是42太大容易晕,sky03也是37度

hd2,45度晕,42度不晕

网友:
我用着sk3,感觉不错,视觉也够用,清晰度也不错,主观感觉比鹰眼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接收用哪种?全套下来多少米?

FuriousFPV True-D 3.7版5.8G图传双接收,我脸不大但用HD0还是稍微有点漏光。买一套视频眼镜绒布(一套3片)完美解决问题。
全部加起来4K

网友:
hd2+400度近视眼镜片=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大疆眼镜不适合穿越机的么。又重,你用下来感觉如何?

我感觉挺好的~戴起来很舒服,屏幕很大很爽。仅是个人感受

网友:
我原来用的hd2.自从用了魔友的br,果断把hd2.卖了。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过,我看好像大多数人用的肥鲨,所以我2手收了一个hd3,脸型问题导致我只能看清楚画面中心,边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看不清楚的,如果把一些osd数据放在边上看不清楚,对飞行影响大不大不知道,所以我把眼镜出了重新入了个03,现在还没到手用,不好和你说。但是有的人带肥鲨边缘是能看清楚的,那就用肥鲨好了,毕竟外观比较好看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03特别舒服,试过别人的HD0,我的大脸完全戴不住,鼻子那块漏光,不过色彩确实不错,其他没什么区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过,我看好像大多数人用的肥鲨,所以我2手收了一个hd3,脸型问题导致我只能看清楚画面中心 ...

有人反馈插上200度的近视镜片后,边缘模糊改善非常明显。就算不近视也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人反馈插上200度的近视镜片后,边缘模糊改善非常明显。就算不近视也有效果

我有试过装上200度近视镜片,边缘是清楚了,可是原先中间清楚的区域就模糊了

楼主:
已经买了03到手了,感觉屏幕小啊,显示器的感觉,不过清晰度不错

网友:
可以考虑奥姆威的 V2眼镜和V1  。对比看看。选择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