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钱自制f3/f4/f7飞控电流计

楼主(2018-08-23):
        教程很简单,原理也很简单,虽然一部分飞控已经自带电流计了,但还有没带的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淘宝卖家把两三块钱的东西卖35一个(某宝电流计xt30/xt60插头),就发这么个帖子。
        另外,买成品电流计当然很方便,做这玩意儿也有它自己的意思,非说这么折腾没意义的杠精自觉右上角红色叉叉。

需要的东西:2W-5W的合金取样电阻一个,阻值视电流而定
                   10k贴片电阻*2,500k-1M贴片电阻*1(阻值视电流而定)
                   LM321*1

先说下f3/f4/f7飞控电流计的原理,就是一个小阻值的分压电阻,分到的电压经过运算放大器放大后接到芯片上。芯片用自带的ADC测得输入电压,经过计算得到电流数据。

自己画的简陋原理(接线)图,5脚芯片就是LM321运放
太长不看系列:
推荐配置:固定翼峰值电流40A以内:R取样=2W1mΩ Rx=820kΩ
                 固定翼峰值电流80A以内:R取样=4W0.5mΩ Rx=820kΩ
                 穿越机峰值电流160A以内:R取样=4W0.5mΩ Rx=470kΩ

零件型号选择的详细依据:
第一:根据P=I^2*R,取样电阻上分到的功率应该小于电阻的额定功率。
比如我用的是2W1mΩ的电阻,最大电流=(P/R)^0.5=(2/0.001)^0.5=44.7A,而且考虑到分压越高,需要的放大倍数越小,失真越小,精度越高,所以峰值电流40A以内的飞机,可以用R001(1mΩ)的电阻。
这是有人会说,我看淘宝卖的电流计用的是4W0.5mΩ的电阻,按你说的最大89A,怎么敢标160A。因为考虑到穿越机就飞个3,5分钟,散热条件不错,而且现在电池放电峰值也就120A左右,所以自己做在穿越机上用的话4W0.5mΩ就可以。
第二:Rx的选择。
因为f3/f4/f7系列的ADC默认测量的是0-3.3V电压范围,所以最大电流下分流电阻的分压经过放大后的电压越接近3.3v,精度越高。即Imax*R*放大倍数-->3.3,其中放大倍数=Rx/10kΩ。
比如我的配置中,40A*0.001Ω*X=3.3,得到X=82.5,结合常用电阻大小选择Rx=820kΩ。
穿越机上用的话选470kΩ就可以。
第三:理论上运放输出到飞控CURR接口应该串个1kΩ电阻保护的,我懒得串就没加,想加的可以加上,更安全。

最后放张自己做的图,做这个最开始的原因是100包邮白菜价买了个99新matek F722,正好这飞控没电流计,罗盘。我准备放在小飞翼上FPV,就拿万能版焊了个F722-wing,只引出必要接口,用着很舒服。

网友:
虽然我这水平看不懂,但还是觉得楼主很强大

网友:
666666厉害厉害,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内行和外行就是不同,自己需要点什么东西信手拈来,外行只能花大价钱去买还觉得物有所值。其实也不能太埋怨卖家谁叫咱们玩模型的太小众了,没有批量优势自然成本也就下不来。

网友:
为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鼓掌

网友A:
问题是买分立零件 加邮费 加组装 校准 的功夫,真不如直接买成品。 普通玩家看看就好

网友:
这个怎么校准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有许多飞控都不带电流计。

网友:
不错不错,飞控被你刷的很干净

网友:
请问:current接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买分立零件 加邮费 加组装 校准 的功夫,真不如直接买成品。 普通玩家看看就好

分立零件 加邮费 加组装比较费事我认同,自己做较准反而是比买成品容易很多也精准很多的。
自己做你可以算出来放大倍数是多少,把这个系数填到飞控设置里就行,非常精准。成品反而只能慢慢试。

网友:
这个可以,很不错,可以做个套件了

网友:
顶楼主,收藏了。虽然我现在看不懂,但以后我应该看得懂的。
有人说,模型这东西小众,所以价格就要高,这个看似理直气壮标高价的理由,就喜欢楼主这好心人发这种技术贴来抨击那些歪理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立零件 加邮费 加组装比较费事我认同,自己做较准反而是比买成品容易很多也精准很多的。
自己做你可以 ...

成品也可以串个万用表,来校准参数。当然你纠结精度的话就很难了 ,毕竟这种分流方式 没有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