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解不了锁,求大神们帮忙

楼主(2018-08-24):
新人调F4飞控,解不了锁,求大神们帮忙,谢谢谢谢
飞控界面为什么老是显示禁止解锁呢?怎么调啊,大哥们
我用的华科尔D10接受机,F4 V3 飞控带气压计 OSD,电调是四合一35A电调,大神们帮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A:
发个你的接收机页截图看看

网友:
USB线插着会禁止解锁

网友:
在电机页面下,勾选我已了解风险的滑块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接收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的接收机页截图看看

好头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头疼啊

你看看是不是油门最低位置高了我之前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油门最低位置高了我之前就是

对啊, 在遥控器上,调整通道行程。按你现在的配置,要调到小于1050. 不过我都是调整到1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在遥控器上,调整通道行程。按你现在的配置,要调到小于1050. 不过我都是调整到1000的。

我好像高挺多的

网友:
精致解锁代码3是没接收机信号,17是插了usb

网友:
拨遥控器,地面站可以看到接收机有反应吗?

网友:
没接收到接收机信号

网友:
把杆最低位置改为110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