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和图传的连接

楼主(2018-08-24):
刚开始玩航拍。自己有个摄像头想联图传,但是视频线联上了还有个摄像头负极线该和图传那根线联呢?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摄像头有三线的,分别是黄线视频,黑线电源负极,红线电源正极,也有四线的,白线是音频。图传有五线,红线电源正极,黑线电源负极(这两条线接12V,JS接头),另外三线或四线和摄像头线对应,黄对黄,红对红,黑对黑,如有白线或绿线,对应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有三线的,分别是黄线视频,黑线电源负极,红线电源正极,也有四线的,白线是音频。图传有五线,红线 ...

我的摄像头供电和视频是分开的。视频就有两个头:一正一负。电源是独立供电的。所以就麻烦了,视频两个头怎么接图传?不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摄像头供电和视频是分开的。视频就有两个头:一正一负。电源是独立供电的。所以就麻烦了,视频两个头 ...

正极接图传黄线,负极接图传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图传黄线,负极接图传黑线。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