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车床放在什么桌子上比较稳?

楼主(2018-08-24):
给210车床用20mm方管做了个架子,稳定性不好,精度影响非常大。想买个成品,目前大概看上了一个是钳工工作台,一个是板厚1.0的重型工具柜,哪个稳定性更好呢?

网友:
最好买实木板

网友:
水泥砌一个台子最稳.

开个玩笑

网友:
我改的0625仪表车总重80公斤左右,底下垫上30厘米宽60厘米长4厘米厚的花岗岩板(小区铺地面用的那种),放到老式实木写字台上了,没感觉出晃动。

楼主:
最后买的钳工工作台,还是不够稳,感觉还是因为不够重,用手一推能感觉出轻微的晃动。实际使用影响不大。

网友:
LZ ,你那 钳工工作台是淘宝买的吧, 看着眼熟,这玩意貌似快速费 不便宜吧

网友:
我那0618的底座就300多斤,一体铸铁的。钳工台子有些单薄吧,有条件就做一个得了。

网友(2019-01-24):
用4号角钢做一个,木板铺面,结实减震。

网友(2019-03-04):
最好自制一个实木的台板要厚

网友:
结构稳定的就行

网友:
我用50国标方管,床身两头底坐垫了两块钢板用锣丝上紧后,然后车床放上去,垫的铁板焊在方管的架子上

网友:
实木鱼缸底座。

网友:
我用5公分的角铁焊的腿,机器固定在一根槽钢上了 还可以不怎么晃。

网友:
50方钢,4横4纵,不要偷工减料地脚带可调水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