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充电器自燃事件,大家使用时一定注意安全!

楼主(2018-08-24):
去年8月份,本人在使用某品牌充电器时出现了充电设备自然事故,现象为正常充电时充电器突然冒火(花牌6s3300 5A充电,且已进入平衡阶段,平衡电流小于1A,事后电池完好无损),好在发现及时,并且火势出现在充电器内部,内部可能没有能给继续燃烧的物体,几秒钟后自己熄灭,周围物品完好,没有受牵连,当时真是吓坏了,灭火器保险销已拔出并对准火点,好在没派上用场,虚惊一场!后联系售后让返厂,因是15年购买,已过保,售后回复主板烧毁,因过保需付费维修,换主板费用800块,当时因为手头还有一台同品牌其他型号充电器用着,索性没有同意维修,让厂家发回来就扔杂物箱了。
无独有偶,上月在使用另一台同品牌不同型号充电器时,再次出现上述事故,情况基本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是在充4S4200,4A充电过程中,同样也是因为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这台充电器为17年初采购,也已过保,回想上次返厂经历,这次也不报以希望能给免费维修,索性没有联系售后。
经历两次充电
事故后,真真感受到了危险性,但我不否认此品牌充电器的性能,无论从使用操作上还是充电性能上都比较符合我的使用需求,否则我也不会购买两台该品牌充电器。发此贴的目的是想提醒广大模友在充电操作上一定注意安全,充电时绝对要有人看护。相信我的情况也不是个例,希望厂家也能够重视起来,排除产品缺陷,让大家用的放心,用的安心。

网友A:
也在用308,心疼楼主,不过我用几年了没出现一场事故,看图,第一台像是短路了,有没有虫子的尸体?另外308按键板上的螺丝是锈迹吗

网友:
同用308,一直都是守着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用308,心疼楼主,不过我用几年了没出现一场事故,看图,第一台像是短路了,有没有虫子的尸体?另外308 ...

不是锈迹,烧完之后就这样了,充电器基本都是室内环境使用,很少出外场,这么贵的设备一般都是好好伺候着,不敢半点怠慢

网友B:
这个螺丝的锈迹怎么看也不像是烧出来的呀,电路板受潮了吧?哪里腐蚀了导致短路或者短路引起故障

网友:
这种事厂家应该拿去分析原因,给个说法,以便我们后面用的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的锈迹怎么看也不像是烧出来的呀,电路板受潮了吧?哪里腐蚀了导致短路或者短路引起故障

的确不像是烧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的锈迹怎么看也不像是烧出来的呀,电路板受潮了吧?哪里腐蚀了导致短路或者短路引起故障

也有可能是烧完拆开一直没装,扔外边受潮了,因为在烧之前返过一次厂换屏幕,后来再次返厂前给售后拍过照,当时螺丝没有锈迹

网友:
4010买回来不久就自然,当时还放在车里充电,还好发现了自然要不车也给烧了,厂家修好后风扇不启动又再发回厂家,另外两台4010单边平行头失效,返厂一次收了几百元过两个月又出问题

网友C:
看图分析,输出至电池的正极插孔铜座焊锡烧融,储能电感烧坏,相连的电路板碳化,可以判定是场管击穿短路,导致电池给短路回路输送电能产生高温。

网友:
烧坏的可以寄给我吗

网友D:
icharger目前负面新闻好多,很多都是一过保就烧毁,

网友:
上次看到论坛里有充电器在家里烧起来.
以后充电,再保证安全,我也要看着充完.

网友C:
看这像短路

网友:
期待厂家现身说法!

网友:
使用或者放置时间长了还是用WD40好好伺候一下电路板吧,曾经买过一个易思凯的充电器,放久了,一通电就胡了,受潮所致。

网友E:
两台都是同一情况烧的话,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电源有问题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都是同一情况烧的话,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电源有问题可能性很大。

两台设备使用地点不同,环境不同,电源一个是艾默生定压,一个是艾默生可调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分析,输出至电池的正极插孔铜座焊锡烧融,储能电感烧坏,相连的电路板碳化,可以判定是场管击穿短路, ...

电路高手

网友:
看了很多的着火事故  我还用的B6 每次都是小电流有人值守

网友:
现在使用308 感觉比较稳定。希望继续保持。久不久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
都是功率管烧毁,推断,这种器件可靠性稍低。

网友:
过保就少了,很火的充电器吗

网友:
这都是给精华了  看来论坛还不错啊  换rcfan都是直接删帖禁言

网友:
吓的我赶紧把308拉出来保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设备使用地点不同,环境不同,电源一个是艾默生定压,一个是艾默生可调压的

也不能排除是电源问题,电源是不是同一家买的。

网友:
用308的人很多啊,大家小心点了

网友:
卧槽。。。我每回都是放车上,一组天上飞,一组车里充  碰到这样岂不很爽。。。

网友:
建议在308电池回路上串一保险片,发生短路时第一时间熔断,防止火灾蔓延带来财产损失。

网友:
用多大的电流充的电?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看样子充电最好弄个防火箱,把电池和充电器都放到里面。

网友:
有点危险~

最好问下厂家具体原因吧 这样下次可以避免了~
GT的充电器是用的防火材料,不会影响其他的,安全还是第一

网友:
进水了还是受潮了或者进了什么导电异物

网友:
还好发现的及时,充电有人看守是关键呐!

网友:
平时充电还是电流稍微小点,对电池和充电器都好,发热还小,我都是放在地板砖上充电。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艾默生电源的输出波形就更好确定原因了。

网友:
真这么不稳定吗?我才买的308啊

网友(2018-12-09):
我是第一批入手4010的,前后坏过三次,虽然每次都是出邮费而已,但是修好没多久又坏很闹心。最后一次是两路的平衡头都出问题,检测电压不准,还有一路直接有有一节没有电压。扔一边好几年了

网友:
无线电遥控器会不会这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harger目前负面新闻好多,很多都是一过保就烧毁,

目前来看, 国产如果有更好的充电器 ,这家的充电器我第一个抛弃。

网友(2019-02-11):
引用 楼主:
两台设备使用地点不同,环境不同,电源一个是艾默生定压,一个是艾默生可调压的

lz有没有想过往里面塞点干燥剂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