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个回转台法兰

楼主(2018-08-24):
以前做的精度不行,卡盘外圆跳十几丝,是车床掉头二次夹持的原因,这一次卡盘的定心台阶留出余量上铣床慢慢铣出了。

楼主: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但和回转台配合的台阶要配合好,这一次很满意 配合的很紧

楼主:
做好安装孔上铣床自宫到安装尺寸,4mm铣刀3000电机的铣床有点费电

楼主:
安装好卡盘外圆打表3丝多,基本满意了,上卡爪后应该还有夹持偏差,所以说精度这东西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达到的。

楼主:
卡盘夹持光轴打表跳10丝,看来要想精度高卡盘很重要。

网友A:
用小砂轮, 把 卡爪再 自宫一刀。

网友B:
手艺挺好,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挺好,顶!

总觉得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铣床铣出来不光滑,尺寸也不好控制,摇动手都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砂轮, 把 卡爪再 自宫一刀。

小砂轮不行  振动

网友C:
这个台阶不是装上车床后再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台阶不是装上车床后再车的吗?

车床掉头做有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砂轮不行  振动

你铣床主轴转速太低 是真的,,,用那种 内圆磨用的砂轮,转速够的话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铣床主轴转速太低 是真的,,,用那种 内圆磨用的砂轮,转速够的话应该可以的,,,,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D:
卡盘的精度很难能达到弹簧夹的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盘的精度很难能达到弹簧夹的精度的。

但是回转台会经常用到卡盘,我这是一个二手卡盘卡爪是新配的,高品质的卡盘应该好一点,再就是这个法兰盘止口最后磨一下更好,铣出来的不光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回转台会经常用到卡盘,我这是一个二手卡盘卡爪是新配的,高品质的卡盘应该好一点,再就是这个法兰盘 ...

用4的铣刀太小了,是不是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的铣刀太小了,是不是速度快了。

1000多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铣床铣出来不光滑,尺寸也不好控制,摇动手都酸了,

您说的很对,玩机械需要理念,我用数控铣床通过编程实现分度头功能,精准快速灵活,铣床一旦开动可以抽支烟。
有些大师东西做的很养眼,里面也有低级错误,不能说出来那样楼主会不高兴。

网友E:
我觉得配卡盘的台阶可以直接车到尺寸,卡盘加持的同心度可以用法兰和分度盘的连接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配卡盘的台阶可以直接车到尺寸,卡盘加持的同心度可以用法兰和分度盘的连接处调节

那个样子回转台定心台阶就没有作用了,每次安装卡盘都要调整,且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配卡盘的台阶可以直接车到尺寸,卡盘加持的同心度可以用法兰和分度盘的连接处调节

最好的方法是粗车法兰以后并打好孔,再在车床做一个和回转台定心台阶一样的且有螺孔,法兰安装在这个工装上车法兰盘安装卡盘的定心台阶,这样精度高,估计批量生产的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工装只要下了车床就没有用了。

网友(2019-03-24):
楼上的做法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