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大奖配平方法

楼主(2018-08-24):
先测量两桨重量,做好标记两只桨哪只重哪只轻,再上平衡器,这里分几种情况,分别对应不同做法。
第一种情况,平衡器上都平衡,但量的重量有差异,先剪一段两桨重量差值的透明胶,贴在较轻桨靠近桨根的桨面,然后一点一点地剪一样重量的透明胶分别贴到之前轻点的桨桨根和重点的桨的桨末端,一直到平衡为止
第二种情况,两桨重量一样,但平衡器上不平,这比较像第一种情况的最后一步,就是剪两一样重量的透明胶分别贴到重了的桨根部和轻了的桨末端。
第三种情况,平衡器上重那只桨下垂,这样比较简单,剪一片两桨重量差的透明胶贴在较轻那只桨上,从桨根慢慢往桨根试,一直到平衡为止。
第四种情况,就是和上面第三种相反,轻桨下垂,遇到这样的桨我觉得可以直接垃圾桶了,不过如果不嫌麻烦可以照样配,就是在轻桨桨根贴两桨重量差透明胶,然后在剪一样重量的透明胶分别贴轻桨的桨根和重桨的末端,直到平衡为止

网友:
重量一样  重心一样就行  两条缺一不可

网友:
推理了一下发现,这个方法可行.
就像解数学方程式一样.
平衡器可能要相当敏锐才行.
如果单只桨的重心越靠近桨根,
误差越不容易发现.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买好点的优质桨。劣质桨即便全部配平了,用起来也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两片桨的刚度不同,受力后变形量不同。

网友:
和我用的相同的办法。

网友:
。。这个争论了 几十年了。。喜欢就好。。。。但桨不是轮子。。。。。

网友A(2020-02-02):
你只解决了静平衡,每片桨都有重心,重心到桨夹螺丝孔的距离是不是一样还不晓得,旋转起来动平衡还不晓得如何

楼主(2020-03-14):
引用 网友A:
你只解决了静平衡,每片桨都有重心,重心到桨夹螺丝孔的距离是不是一样还不晓得,旋转起来动平衡还不晓得如 ...

如果飞机精度高这样配就好了,如果精度差,这样配好后再上机看震动值来贴胶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