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V3飞控刷的inav,升降跟翻滚反了参数怎么调整呢?如题

楼主(2018-08-24):
如题

网友A:
通道方向反了,就在servo舵机这里调-100。  如果是升降和翻滚两个通道的控制对调了,那就调换飞控上的接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方向反了,就在servo舵机这里调-100。  如果是升降和翻滚两个通道的控制对调了,那就调换飞控上的接线 ...

飞翼,对调也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8478

上面的帖子看了好多遍了,还是谢谢,已经解决,就是调ser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