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御2问题,,赐教,,

楼主(2018-08-24):
据说可以拍大跨度延时,,请问是照片还是视频压缩啊,,,

网友:
既然是移动延时,可能是视频吧

网友:
机身内实时完成

网友:
照片合成视频

楼主:
照片可以一张一张单独取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可以一张一张单独取出来吗,,

应该是自动合成的

网友:
拍的照片都存储在卡的一个文件夹里,飞机会自动合成,不过你也可以回家把照片拷出来,lr调过色后再用ae或者pr合成,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