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求教昆虫六轴异形机架飞控问题

楼主(2018-08-24):
请教下,用昆虫异形六轴机架,用什么飞控比较好?因为异形六轴的前方两个轴距大于其他轴距。
本人用xa superx,用的330轴距的异形六轴,设定模式是x6的飞控模式,起飞后往左前漂移,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mini pix/APM 或者是F4飞控。

网友B:
开源飞控调参什么的都挺复杂 吧

网友C:
非对称的漂移,不是异形机架的缘故,估计跟飞控安装,陀螺校准,或者重心有关系。异形机架在算法上不做补偿,只是会姿态调节时候存在没有解耦的控制,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