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1V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8-08-24):
11.1V的
电池
适合多少W
电机
的,如果超过了使用范围会怎么样呢?

网友A:
看电池容量和C数就能大概确定能输出多大的功率,比如3S5000mah20C的一块电池,电压按12V计算,就能最大输出20x5=100A的电流,100AX12V=1200W,就是这块电池最大能输出1200W的功率,看似功率比较大,但实际使用肯定是要低于这个数值的,因为大多数电池还是有虚标的,起码要保留一半的富余功率,也就是最大使用500W左右的电机吧,以此类推。

网友B:
中将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超出放电c数,电池滚烫,1次就包鼓。性能大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