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车] 玩具遥控车加武器站

楼主(2018-08-24):
事情的先后顺序:一个小弟托我买了个遥控车: 虽然挺垃圾的,但偏偏却激起了我的攀比心理,遂跟着剁手了个更高级点的:于是咱就有了人生第一辆大比例遥控车

但是这个对咱而言不做点暴力改装怎么对得起它这一身军绿色?正值玩《装甲战争》正high,相中了里面一辆9级小车CRAB: 法国货,全称Combat Reconnaissance Armored Buggy(战斗侦察装甲车),看这级别就知道这货有多暴力,当初TB上选车的时候也就是看跟这个长得最接近的挑。不过权衡过手头上的资源后,发现要想还原它这个武器站,困难程度还大过VBL,也就是这辆所以接下去的工作,也只好捣鼓一个长着CRAB的车身,VBL炮塔的怪胎了。

原本的车顶不平,只好另外搞,找了片亚克力板,画线切割 打孔固定,这里打的沉头孔 ,中间固定上一个冠齿用以武器站旋转。新车顶前缘是利用热弯板机弯曲的,为了更好看一点,没这种设备的童鞋别勉强。
炮塔旋转原理是这样的:冠齿固定在车顶,旋转电机固定在炮塔底板上 (电机参数6V50RPM的N20,在1S锂电下刚好合适),后面还需要把旋转轴跟炮塔固定,等于稳住了炮塔 ,这里的转轴其实是M2螺丝,但不妨碍冠齿在上面转动。
接下来就是用手头上的各种多孔铁片、铜柱、螺丝、铁轴啥的搭建发射架了
最终外观: 跟游戏里区别还是有点大的,但眼下能用就对。发射管还是用扎带绑上去的,后期再考虑美化。俯仰是用扇齿固定在上半部摇摆发射架上,动力是一个改造了的9克舵机,去除电路板使之变成一个减速电机,输出轴上安装了个蜗杆(用小一点的舵机改造会更好)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dfw.gif
接下来该解决打弹问题。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不禁放烟花爆竹并且能买到这类的话那就好办 不行那就请默默地流泪流口水。
里面的蛋蛋口径略小于7mm,刚好能塞进模型材料店常见的外8内7铜管里
接下来要解决点火问题,一种解决方案是给电调接段电阻丝,遥控激活电调的时候能使电阻丝变得红热 不过这个对我而言代价太大。
曾经试过电弧点火,使用等离子打火机同款高温电弧发生器 不过代价仍然不低。
大功率激光点火,这种激光器虽然确实能激发这火箭,然而一个致命缺陷是它无法聚焦到厘米级
那就还剩最常用的电子火柴咯,这玩意本来就是给航天模型发射用的,一节南孚电池就能点燃 ,不过由于同样可用于制造取悦安拉的危险物品,现已被和谐,TB上是直搜不到滴,屏蔽“火”字试试看?弄到一种带壳子的,尺寸不要太合适…… ,接下来解决接电问题就好了,我是这么处理的:把它电线分开 右手用钳子夹住一根线头,左手拿美工刀把它给剥皮了 把裸露的铜线缠绕在外壳上,另一根线剪短 。这样重装弹的时候就不需要接两根线这么麻烦,这个线圈在装填的时候会接触到发射管,而发射管本身是金属材质可以当另一个电极。

遥控车本身遥控没有什么拓展功能,得另外给这个武器站配置遥控设备,这里选择的不是比例控而是玩具开关控,2.4GHz 8通道才够执行所有动作,其中一半通道用以驱动炮塔瞄准,剩下一半用于素质四联。接收板的输出线平时是带正电,电压和电池电压基本相等,当遥控器上相应按键被按下时输出电压会变成负极,于是乎,给发射管接上正电,火箭弹尾巴接到其中一根信号线上,即可完成遥控发射。不过这里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接收板开关关闭的时候这些信号线是带负电的,而此时发射管还接着电池的话,在此状态下装填必然走火!教训: ,手上被尾焰灼伤,所以发射管的电线必须也要开关可控。一发成本两块。

瞄准分为激光照准和FPV两个部分,前者纯属心里安慰,因为这玩意没有任何稳定飞行装置,出膛后没做布朗运动都不错了。
至于后者,现在TB上有很多选择,我弄了这个,但一个问题是图传工作时发热太过变态,用在飞机上有气流帮助散热这也许还不是大问题,但在车上感觉分分钟要玩完,所以我还加了小型风扇散热。整个系统装进了一个量身定制的铝板壳子里。
至于图传接收部分,没闲钱买FPV眼镜,但是现在有这种东西给咱选择,直接利用手机当显示屏。居然能有双目视觉模式,那何不DIY个VR眼镜呢?
网上有不少利用手机和纸板自制VR眼镜的教程,然而却在一些关键性参数上模棱两可,特别是上面那俩凸透镜的参数及安装。不过,如果知道其光路成像原理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VR眼镜成像原理
讲简单点就是隔着一个放大镜看近距离屏幕能让你有种看远处大屏幕的错觉,此处有个公式1/b+1/a=1/f,其中这个距离b最好等于人眼能够看清物体的最近距离250mm,当然如果有近视或远视眼的此数值得做增减,剩下的a和f就能根据实际情况规划或换算出来了。
我买了原本给手电筒用的平凸透镜,焦距81,更短焦距的会有更严重的光色散以及屏幕像素颗粒感的问题。 我用了个快递小盒做载体,俩镜片的中心距就是人两眼中心距。手机屏幕只有5.5寸有点小,不过有人试过他那远超6寸的手机效果反而更烂,因为此时人眼已经无法同时对准每个分屏的中心了,手机大了不起啊
其他更多的就是关于人机功效的问题了,比如护额的形状,这都因人而异了。
接下去该给炮塔做个外壳了
下面讲的和AutoCAD有关。先画个正八边形: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形状:
把设备投影摆上去,看是否合适,我这里蓝色代表动力,绿色接收板,青色FPV设备
底板需要有和侧板的对接卡口:
拉伸命令,拉伸合适的高度:
Ctrl调节节点,或者剖切面命令,把这一坨切成需要的外形
最终的炮塔外观:
大问题来了,AutoCAD并没有哪个命令能直接帮你把这个实体展开成展开面,研究了半天找到个方法,先把它分解了:
现在它从实体变成了一坨由多个平面围成的物体,我们需要手动把这些平面摊平了,这里使用对齐命令,快捷键al,地面上画个正交的十字架,反正根据对齐命令的提示找所选平面上的三个参考点联系到十字架上
对齐命令和十字架的组合能把组成炮塔的任意平面摊平到地上:
把所需的面都摊好,使用旋转命令,利用其参照功能可以把这些面都再完美拼接起来,仿佛把一个异形纸盒摊开了:
补充上舱门和连接卡笋: ,不过此时仍有个问题:这里并没有考虑到炮塔外壳材料是有厚度的,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对这里某些面做减宽度处理。
本来想用1mm铝板做壳子的,不过却发现学校的激光雕刻机根本打不动这材料,只好找了能雕得动的,炮塔底板是1.5mm椴木层板,外围则是1mm卡纸板(实际两张0.5mm固体胶叠加),实际操作前最好找废纸板做试验,不然怎么知道还有哪的尺寸没考虑好,反正我第三轮才搞定的。当然没雕刻机的人可以找打印机把这展开面打印出来手工对照切,胶板狂魔当我没说
舱门用小型金属铰链连接,后舱门平时用以动力电源的开关与充电, 纸板表面涂了502强化所以看着很糙。
前侧舱门用以fpv设备的电源维护 原本想做可拆卸式外壳的,结果全粘死了,当初有设计这些舱门真是机智。

楼主:
先来解决大众最关心的打弹问题。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不禁放烟花爆竹,并且能买到这类东西的话那就好办了:不行的话就请默默地流眼泪与口水。
这种蛋蛋口径略小于7mm,刚好能塞进常见的外8内7模型改造用铜管虽然没引线,发射起来方法却还是不少。
第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电调接电阻丝,遥控激活电调的时候能让电阻丝达到红热状态从而激发火箭,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97938582\TIM\WinTemp\RichOle\$FVBFF5GG31RW{XQ4~OTUCC.png 不过对咱而言这代价太大。
试验过的一种方法是高温电弧点火,利用等离子打火机同款升压包制造的高温电弧也可激发火箭,然而在这个项目同样代价不低,都不好解决多路可控发射问题。
也试验过激光点火,然而这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能点远处的火箭却不能点近处的,因为它无法聚焦到几厘米的近距离物体上。
剩下的只有大佬们最常用的电子火柴咯一节南孚电池就能引燃,本来就是作为航天模型的控制发射用品,不过由于同样可用于制作取悦安拉的玩意当中,现已被和谐,TB上是直搜不到滴。

网友:
这车在我收藏夹里快半年了

网友:
又有牛人搞大作了,羡慕

楼主:
炮塔纸板弯折处并没有激光切断,而是切个半断,方便弯折,不过这样会在外观留下明显的缝,现用补土填补中 ,前侧舱门应该只用一个铰链的。

网友:
好玩,继续继续

楼主:
VR眼镜纸盒是喷过半光油的,想以此增加其耐久度,护额用泡沫双面胶充当弹性介质。

楼主:
一度差点要剁手一套喷漆设备,因为笔涂成这个鬼样: 但后来下意识查了一下手头上的漆是什么来头,AV笔涂漆!之前稀释得不对,干脆不加稀释直接涂,就均匀多了 表面看着粗糙是因为整体涂过502强化但却没有打磨抛光。用稀释已经干结得差不多的牙膏补土收缩率太大了,缝补不完也就将就了。金属部分要上过金属底漆才能涂色,否则难以附着上去。

网友:
又见DIY牛人,必须顶

网友:
赞一个,留个记号

楼主:
今天做了个弹药箱,可容纳一个基数弹药

不过做的时候没充分考虑好激光对木板造成的缺损,也就是没留余量,导致这号并不算特别理想。

网友A:
楼主 这么有才  3D 打印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么有才  3D 打印了解一下

可惜咱这没有打印机,有啥用啥吧。

网友B(2018-09-27):
您这军工版的车从哪里买的? 发射塔网上有卖静态的,我认识一个人23元就卖,何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军工版的车从哪里买的? 发射塔网上有卖静态的,我认识一个人23元就卖,何必自己做

某宝1:18遥控短卡。人家的武器站未必满足自己的需求啊,况且你说静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1:18遥控短卡。人家的武器站未必满足自己的需求啊,况且你说静态的。

daodan塔的武器站,能转动能抬头,我改装后加装在遥控坦克上了,没有问题

网友:
用炮管当负极,我想了下很危险呢,万一静电什么的会不会失控

网友:
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
动手能力这么强,建议你买个便宜的无人机上面加个水Dqiang

网友:
我是用的舵机云台使炮塔进行左右旋转和上下升降 买个遥控点火器就行了 在第三通道控制发射点火

网友C(2018-11-14):
厉害了我的国

网友D:
LZ是玩装甲战争的,楼主可以做一个10级车斯芬克斯,那个车很漂亮

网友E:
不会壮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壮烈了吧
活着呢,不过疲于保养,发射管内还是锈了一些。

网友B:
l楼主能留给联系方式吗? 我的球球 16367513 有问题想请教